用运放LM258做射随出问题了

楼主:
用运放LM258做射随,供电是3.3V,为什么输入3V的时候,输出只有2V。

网友:
不是轨至轨输出的

网友:
常规运放因内电路设计的原因,输出无法接近电源或地,要换用“轨到轨”输出型运放。

网友A:
恩,猜也是,但是这个压差还是挺大的。用multism看了下,也确实是这样。5V供电输出3V就没问题了。那在设计电路的时候,有什么有效的方法能避免这种失误吗?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猜也是,但是这个压差还是挺大的。用multism看了下,也确实是这样。5V供电输出3V就没问题了。那在设计 ...

基础是对器件特性的了解,这方面万万不能依赖仿真。

网友:
仔细看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