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这个受控电源的电容都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大家看看这个为430开发板供电的受控电源接的这些电容是干什么用的.......还有怎么实现控制的呢?

网友:
滤波去耦电容

网友:
这个我知道呢....但是为什么用那么多啊?取值的依据呢?

网友A:
电容为去耦电容,由需进行去耦的元件数量决定。控制由QN1的栅极即Power端的电平决定。

网友B:
估计是后面的104电容,是放在不同的IC旁边的,因为板子上所有的IC用的都是同一个VCC和GND电路,所以就直接在供电部分画出来了,而不是画在IC旁。但PCb设计的时候,是会把这些104电容分别放在对应IC的引脚处的。
总之,这么画图应该就是图个方便。看到很多原理图都这样画的。

网友C:
唉,有一部分是放在其他ic电源引脚旁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容为去耦电容,由需进行去耦的元件数量决定。控制由QN1的栅极即Power端的电平决定。

BATBK 为 CR1220  锂锰电池,如果不接那个D1,对这个电池进行充电的话会有什么后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后面的104电容,是放在不同的IC旁边的,因为板子上所有的IC用的都是同一个VCC和GND电路,所以就直接 ...

学习了........我看的很多原理图都是那样呢......以为都是在一块的呢....后来你们说了我看了下硬件果然是接在IC旁的呢.....学习太不认真了....哎.....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D:
BATBK 为 CR1220  锂锰电池,如果不接那个D1,对这个电池进行充电的话会有什么后果啊?

该电池为不可充电池,强行充电的话,轻则损坏电池,重则会引发燃烧甚至爆炸,全看“充电”电流的大小。D1的引入就是为了防止“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唉,有一部分是放在其他ic电源引脚旁的。。。

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