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调试STM32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4-02-22):
在调试STM32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在调试STM32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事例程序如下:
uint8_t a,b,c;
a = 0x80;
b = 0x04;
c = a>>4 + b<<4;
c的结果竟然不正确,太怪了,那位大神知道什么原因吗???
必须改成这样才能计算正确:
a = a>>4;
b = b<<4;
c = a + b;
这样c的结果就正确

网友A:
你不知道有运算符优先级这个东东么?

网友A:
“+” 的优先级 比 移位的优先级高,所以就会先进行加运算,再移位的。
这样写才对:c = (a << 4) + (b >> 4);

楼主:
谢谢大神啊,一语惊醒啊!!!!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不清楚运算符的优先级,就多使用括号,这样就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意愿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