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能做什么

楼主:
大家都来说说你们用过单片机做过得项目吧

网友:
楼主至少应该先说说自己都做了什么项目,大家才觉得你有诚意

网友:
曾經用 ATMEL AT89S52 作過
按鈴搶答,電話來電啟動電磁接觸器,電子廠自動測試治具,熱熔槍 AC4000v 漏電測試,
馬達控制,溫度控制,救火車水箱水位偵測  等等 ...... 許多;只要客戶說得出,自己能力
夠的話!應該都可以完成,這就是 " 小兵立大功 " Embedded System " 軟體 IC 迷人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