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描述更新】关于变压器升压电路的

楼主:
问题:有一个100HZ,4V Vpp的方波信号从A点输入。分别测了A,B,C,D点波形,波形严重失真,求大哥大姐指条明路,如何调试,变压器已经定型了,现在能改的东西只有R1,C1这两个器件了,根据现在测试结果,参数如何变呢?
现在的测试条件:
现在R1=100,C1=4uF,变压器1:25【初级75匝,次级1875匝】,
EE30的磁芯

A

B

C

D

网友:
对于100Hz的信号,变压器必须使用硅钢片而不能用铁氧体,RC元件也是不必要的,直接将低压交流信号接到变压器初级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