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设计方案+玩转陀螺仪

楼主:
STM32F429i Discovery还有一个陀螺仪,如果不能把它也搞起来,那有点太浪费STM的感情了。

好,那么本辑内容我们就来玩玩陀螺仪。

准备工程,就使用示例中的MEMS_Example

通过学习代码,了解到其中这个函数:
static void Demo_MEMS(void)
{

  /* Read Gyro Angular data */
  Demo_GyroReadAngRate(Buffer);

  Buffer[0] = (int8_t)Buffer[0] - (int8_t)Gyro[0];
  Buffer[1] = (int8_t)Buffer[1] - (int8_t)Gyro[1];

  /* Update autoreload and capture compare registers value*/
  Xval = ABS((int8_t)(Buffer[0]));
  Yval = ABS((int8_t)(Buffer[1]));

  if ( Xval>Yval)
  {
    if ((int16_t)Buffer[0] > 40)
    {
      /* Clear the LCD */
      LCD_Clear(LCD_COLOR_WHITE);
      LCD_SetTextColor(LCD_COLOR_MAGENTA);
      LCD_DrawFullRect(100, 40, 40, 120);
      LCD_FillTriangle(50, 190, 120, 160, 160, 310);
      Delay(50);
    }
    if ((int16_t)Buffer[0] < -40)
    {
      /* Clear the LCD */
      LCD_Clear(LCD_COLOR_WHITE);
      LCD_SetTextColor(LCD_COLOR_RED);
      LCD_DrawFullRect(100, 160, 40, 120);
      LCD_FillTriangle(50, 190, 120, 160, 160, 10);
      Delay(50);
    }
  }
  else
  {
    if ((int16_t)Buffer[1] < -40)
    {
      /* Clear the LCD */
      LCD_Clear(LCD_COLOR_WHITE);
      LCD_SetTextColor(LCD_COLOR_GREEN);
      LCD_DrawFullRect(120, 140, 100, 40);
      LCD_FillTriangle(120, 120, 5, 60, 260, 160);
      Delay(50);
    }
    if ((int16_t)Buffer[1] > 40)
    {
      /* Clear the LCD */
      LCD_Clear(LCD_COLOR_WHITE);
      LCD_SetTextColor(LCD_COLOR_BLUE);
      LCD_DrawFullRect(20, 140, 100, 40);
      LCD_FillTriangle(120, 120, 235, 60, 260, 160);
      Delay(50);
    }
  }
}

以上这些就是使用陀螺仪的关键代码啦,关于陀螺仪初始化等等的内容,我们完全可以利用示例工程的资源。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玩转上面这个函数吧。

当然,首先根据示例,我们把三个方向的角度都取出来:
  Buffer[0] = Buffer[0] - Gyro[0];
  Buffer[1] = Buffer[1] - Gyro[1];
  Buffer[2] = Buffer[2] - Gyro[2];

……为了玩转嘛,楼主又准备了一个可以转的函数,这里免费提供给大家。

#include "math.h"
/**************************************************************************
*                 3D Cube
***************************************************************************/
#define CUBE_HALF_A        70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_t;

typedef float pos_t;                /* position */
typedef float        rad_t;          /* radian */

typedef struct{
        pos_t        x;
        pos_t        y;
}d2pos_t;                                /* 2D point type */

typedef struct{
        pos_t        x;
        pos_t        y;
        pos_t        z;
}d3pos_t;                                /* 3D point type */

typedef struct{
        rad_t        x;
        rad_t        y;
        rad_t        z;
}d3rad_t;                        /* 3D radian type */

typedef const u8_t * surface_t;

typedef struct{
        u8_t                vert_count;
        u8_t                face_count;
        d3pos_t                *vertexes;
        surface_t        *surfaces;
        d3pos_t                pos;
        d3rad_t                rad;
}poly_t;

d3pos_t cube_pos[8]={
        { CUBE_HALF_A,  CUBE_HALF_A,  CUBE_HALF_A},
        {-CUBE_HALF_A,  CUBE_HALF_A,  CUBE_HALF_A},
        {-CUBE_HALF_A, -CUBE_HALF_A,  CUBE_HALF_A},
        { CUBE_HALF_A, -CUBE_HALF_A,  CUBE_HALF_A},
        { CUBE_HALF_A,  CUBE_HALF_A, -CUBE_HALF_A},
        {-CUBE_HALF_A,  CUBE_HALF_A, -CUBE_HALF_A},
        {-CUBE_HALF_A, -CUBE_HALF_A, -CUBE_HALF_A},
        { CUBE_HALF_A, -CUBE_HALF_A, -CUBE_HALF_A}
};
const u8_t cube_face1[]={0, 1, 2, 3, 0};
const u8_t cube_face2[]={0, 3, 7, 4, 0};
const u8_t cube_face3[]={0, 4, 5, 1, 0};
const u8_t cube_face4[]={6, 5, 4, 7, 6};
const u8_t cube_face5[]={6, 2, 1, 5, 6};
const u8_t cube_face6[]={6, 7, 3, 2, 6};
surface_t        cube_faces[6]={
        cube_face1,cube_face2,cube_face3,cube_face4,cube_face5,cube_face6
};

poly_t cube_A = {
        8,
        6,
        cube_pos,
        cube_faces,
        {0,0,0},
        {0,0,0}
};

static void draw_line(int ax, int ay, int bx, int by);

void d3_draw(poly_t * poly_p, float eye_z, float screen_z)
{
  d2pos_t d2p[8];
  int i, j;
  float Yn;
  float x[8],y[8],z[8],xt,yt,zt,sinax,cosax,sinay,cosay,sinaz,cosaz;
  int sx,sy,mx,my,ex,ey;

  sinax = sin(poly_p->rad.x);               // precalculate the sin and cos values
  cosax = cos(poly_p->rad.x);

  sinay = sin(poly_p->rad.y);
  cosay = cos(poly_p->rad.y);

  sinaz = sin(poly_p->rad.z);
  cosaz = cos(poly_p->rad.z);

  for (i = 0; i < poly_p->vert_count; i++)  // translate 3d vertex position to 2d screen position
  {
    x[i]=poly_p->vertexes[i].x;             // get current position x
    y[i]=poly_p->vertexes[i].y;             // get current position y
    z[i]=poly_p->vertexes[i].z;             // get current position z

    yt = y[i] * cosax - z[i] * sinax;       // rotate around X axis
    zt = y[i] * sinax + z[i] * cosax;
    y[i] = yt;
    z[i] = zt;

    xt = x[i] * cosay - z[i] * sinay;       // rotate around Y axis
    zt = x[i] * sinay + z[i] * cosay;
    x[i] = xt;
    z[i] = zt;

    xt = x[i] * cosaz - y[i] * sinaz;       // rotate around Z axis
    yt = x[i] * sinaz + y[i] * cosaz;
    x[i] = xt;
    y[i] = yt;

    x[i] += poly_p->pos.x;                                    // calc the new position x
    y[i] += poly_p->pos.y;                  // calc the new position y
    z[i] += poly_p->pos.z;                  // calc the new position Z

    z[i] = (eye_z - screen_z) / (eye_z - z[i]);

    d2p[i].x = x[i] * z[i];                 // translate 3d to 2d
    d2p[i].y = y[i] * z[i];                 // translate 3d to 2d
  }

  for (i = 0; i < poly_p->face_count; i++)  // draw each surface of the object
  {
    sx = x[poly_p->surfaces[i][0]];
    sy = y[poly_p->surfaces[i][0]];
    mx = x[poly_p->surfaces[i][1]];
    my = y[poly_p->surfaces[i][1]];
    ex = x[poly_p->surfaces[i][2]];
    ey = y[poly_p->surfaces[i][2]];

    Yn = (ex-mx)*(sy-my)-(sx-mx)*(ey-my);   // check direction of the surface

    if(Yn > 0)                              // draw it if face to us
    {
      j = 0;

      do{
        j++;
        sx=d2p[poly_p->surfaces[i][j-1]].x;         // set line start x
        sy=d2p[poly_p->surfaces[i][j-1]].y;         // set line start y
        ex=d2p[poly_p->surfaces[i][j]].x;           // set line end x
        ey=d2p[poly_p->surfaces[i][j]].y;           // set line end y
        draw_line(sx,sy,ex,ey);
      }while(poly_p->surfaces[i][0] != poly_p->surfaces[i][j]);
    }
  }
}

void draw_line(int ax, int ay, int bx, int by)
{
        ax+=110;
        ay+=110;
        bx+=110;
        by+=110;
  LCD_DrawUniLine(ax,ay,bx,by);
}

draw_line里面对坐标的修正是因为硬件的坐标原点在角落里,要移动到屏幕中间来,我比较懒,没有移到正中间,而是偏向一侧了。

使用的时候呢,只需要
    cube_A.rad.x = rotatex;
    cube_A.rad.y = rotatey;
    cube_A.rad.z = rotatez;
    d3_draw(&cube_A, 10000, 1000);

注意就是那三个参数,第一个表示描画对象;第二个是指视点的坐标,越大透视效果越差但是消隐越正确;第三个是投影面的坐标,应当小于视点坐标,并且越小画面越大。

最后就是玩转了,随个人喜好来玩吧
我就简单转了一小下吧,抛砖引玉啦

本辑没有工程分享啦,因为关键代码全部展示在上面了,自己贴一贴吧。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