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请问有人在 LaunchPad板子上试过高频的晶振吗

楼主:
第一次看到 LaunchPad板子的时候,就注意到了外接晶振的地方预留了两种晶振的接口,附件中还送了一个精致的手表晶振低频晶振焊上去效果很好,非常稳定,而内部的DCO稳定性就差多了
但是32k的晶振有点慢,有人试过接上高频的晶振(8M以上)吗,这里可以先不考虑功耗,只要求频率稳定性好....

网友:
有限制的。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期待试验结果

网友A:
这个不叫高频吧,才8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叫高频吧,才8m的。。。

呃,是的,不过是相对于32768的"高频"

网友B:
器件手册里有相关参数,去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DCOCLK,设置为8M,工作还算正常,蛮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器件手册里有相关参数,去看看就知道了。

在应用文档“slau144j.pdf" :  MSP430x2xx Family User's Guide 确实有描述

5.1 Basic Clock Module+ Introduction

LFXT1CLK: Low-frequency/high-frequency oscillator that can be used with low-frequency watch
crystals or external clock sources of 32768 Hz or with standard crystals, resonators, or external clock
sources in the 400-kHz to 16-MHz range.

但是不知道有人试过8M 以上的晶振没有

网友C:
找了两块板子试了一下,芯片都是MSP430G2553,其中一块的外部晶振是手表晶振,直接焊在板上了,另一块装了一个插座晶振可更换

下面对比一下测试结果

默认情况下的主时钟 1.119M  1.002M 左右,小数点后的第4、5为在不停跳变(每1秒钟),第3位偶尔+1(或-1)
校准后的 1M 时钟 1.003xx  999.xxx    x表示 不停跳变中(每1秒钟)
校准后的16M 时钟 15.69xx  15.73xx    x表示  不停跳变中(每1秒钟),小数点后的第2位偶尔+1(或-1)
手表晶振  327667 327670 很稳定末位偶尔+1(或-1)
但是换上12M的外部晶振之后取无法起振,尝试过先用16M的内部晶振而后切换成外部晶振,但是无果,手表晶振却可以切换

ps. 校准的时钟输出用下面的指令
  BCSCTL1 = CALBC1_16MHZ;
  DCOCTL = CALDCO_16MHZ;
只有 1M  8M 12M 16M 可选

网友C:
手头只有32k 12M 24M的晶振,低速可以高速的貌似不行
外接的补偿电容是22p 的(手头最小的电容了),莫非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应用文档“slau144j.pdf" :  MSP430x2xx Family User's Guide 确实有描述

5.1 Basic Clock Module+  ...

手册上说可以到16MHz,那最高就只能用到16MHz。虽然,一般情况下,MCU也是可以适当超频的,但不建议这么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手头只有32k 12M 24M的晶振,低速可以高速的貌似不行
外接的补偿电容是22p 的(手头最小的电容了),莫非 ...

晶体匹配电容的容量手册里一样会有,不能乱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晶体匹配电容的容量手册里一样会有,不能乱用。

看luanchpad 的原理图推荐的是12p,目前没法试了

网友:
呃,刚刚看到了一个之前忽略的细节

NOTE: † Device-Specific Clock Variations
All clock features are not available on all MSP430x2xx devices:
MSP430x20xx, MSP430G2xxx: LFXT1 does not support HF mode, XT2 is not present,
ROSC is not supported.

原来MSP430G2xxx 的LFXT1 均不支持 HF mode....
这下不用试了

网友:
不过很好奇,为什么要在Launchanpad 板子上预留了一个 高频晶振的封装呢?
难道是我孤陋寡闻手表晶振还有那么大的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luanchpad 的原理图推荐的是12p,目前没法试了

两个22p的电容可以串起来,容量就差不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找了两块板子试了一下,芯片都是MSP430G2553,其中一块的外部晶振是手表晶振,直接焊在板上了,另一块装了 ...

用频率计测的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频率计测的频率?

用示波器直接观察的,只是初步测试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