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 Composer Studio(CCS)使用技巧汇总

楼主:
Code Composer Studio(CCS)使用技巧汇总

一.文件比较
在两个工程里,如果你想比较两个文件有什么不同时,可以使用以下方法:
先鼠标单击其中一个文件,在同时按住“Ctrl+鼠标左键”来选中这两个文件,

然后,在其中一个文件上鼠标右击选择“Compare With->Each Other”,如下图:
得到如下内容:

二.启用代码折叠功能Code Folding
操作如下:
勾选相应的内容:

效果如图:左端多了个加号

三.注释多行代码Comment multiple lines of code
操作如下:
先选中几行代码->鼠标右击->Source->Add Block Comment。或者快捷键Ctrl+Shift+/
取消注释:先选中几行代码->鼠标右击->Source->Remove Block Comment.
效果图:
或者注释单行代码:先选中几行代码->鼠标右击->Source->Toggle Comment

四.在一个窗口中同时查看多个文件
操作如下:鼠标左键按住一个文件的选项卡,然后上下左右拖动,选择合适的位置

如果你想同时查看相同的文件,即对照着原文件在另一个文件上修改代码,可如下操作:
鼠标左键点击你想编辑的文件,Window->New Editor
效果如下图:

五.启用列编辑模式

六.查看源文件本地历史
鼠标放在文件内的任意位置,右击选择Compare With->Local History

效果图:
可以方便比较原文件修改了哪些内容。

七.查看程序占用了多少内存

效果图如下:

八.查看程序包含了哪些头文件

搜索include,选择Include Browser

九.在程序中使用标签bookmarks

在一长串的程序中使用标签,有助于快速定位。

十.打包你的工程文件

十一.为你的不同项目设置不同的工作空间
假如这里有MSP430F5529TI C2000的几个工程文件:

下面就将他们分类下:

新建MSP430F5529的分类:
新建TMS320F28027的分类:
最后设置视图:
效果图如下:

By qinkaiabc

网友:
使用技巧很好!

网友:
很是详细呢...........

网友:
找不到一个ide比eclipse这个家族的更差的了

网友:
多谢楼主,写的很好,要顶顶  ,不过还想问,怎么像CCS3.3 那样把include 和source文件放在不同的归档呢?方便查看代码

网友:
这些功能太实用了

网友:
非常受用。谢谢

网友:
很不错,受益了

网友:
感谢大佬

Only action and execution ma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