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用锂电池供电如何设计能让4.2V转到3.3V达到最大的效率

楼主:
关于这个问题,我看到TI的FAE给的建议是:
建议使用 TPS783xx,这个我们专门为430开发的低静态电流的LDO,静态功耗只有0.5uA. 很多参考设计中用的都是它。
http://www.ti.com/sitesearch/docs/universalsearch.tsp?searchTerm=TPS783&linkId=1

第一反应是用LDO真的合适吗?
Iq低固然好,但是实际使用的情况下,效率大约只有3.3/4.2=0.78.
找了一个小电流的buck查看详情
在运行过程中,明显这类的buck要占很大的优势,bom相对会贵一些。
当然以上的分析还有一个因素需要计算进去,就是MSP430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工作状态下?
如果应用状态是类似于传感器节点,绝大部分时间都是休眠状态,那么Iq就是最重要的指标了,
上面的这个buck:Typ. 360nA Quiescent Current 这个方面的指标要差一倍以上。(我想给出的推荐应该是基于相似的考虑)
所以总的来,方案的选取依然要取决于的具体工作条件。

网友:
4.2V转到3.3V效率到0.8的确实不多,因为其实,锂电池的电压是个动态的,从3.7-4.2V的单节锂电降压到3.3V(实际上系统工作的电压范围是2.8-3.6V),还要取决于是否恒流,,

网友:
TPS的783X系列最多只有3.0V的,同样的782X系列有3.3V的,Iq也是0.5uA。不过如果考虑上LDO的最小压降,而且锂电在3.3V以下的电量只有2%左右。这就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