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rialApp例程透传失败,求指点正常实验现象

楼主:
小弟初学ZIGBEE,用的是CROSSO STUDIO的实验板,在刷SerialApp例程做PC串口透传时失败,请做过该例程的高手前辈指点迷津,现象如下:
1.显示屏无显示,(不知是否正常,文件中包含了OLED和LCD的初始化文件了)
2.COOD和router都是红色LED3灯常亮
3.COOD按SW4发起服务寻找时,router无反映
4.router按SW2发起入网req时,cood无反映
5.串口驱动正常,但收发无反映
请大家指点一下,这是什么原因,是硬件?编译方法?还是例程文件有问题,从什么方向可以着手解决

网友A:
首先你的LCD驱动有问题,先搞好这个,其他问题都可以在屏幕上显示,对于串口问题,你可以在协议栈中加入回调的预编译,可以看看串口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的LCD驱动有问题,先搞好这个,其他问题都可以在屏幕上显示,对于串口问题,你可以在协议栈中加入回 ...

你用的时候LCD是有显示的吗?我刷其他例程的时候LCD也是好的呀,这个LCD没显示时我还问了商家,商家说这个例程时没显示的,我测试时KEY事件倒是有反映,系统初始化不成功的话KEY事件会有反应吗?求大神解惑

网友:
有显示的话

网友:
然后?如何?

网友:
首先TI的是有显示的,其次,为何没显示,最大可能就是屏驱动有问题,这个你最好问下卖你板子的,还有串口,你就用简单的串口驱动软件去测试下收发,如果没问题,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
既然买实验班,代理商那边应该有demo给你,有问题可以咨询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