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msp430那么贵,哪个领域用的多?

楼主:
刚查了下价格,超值系列的2553某宝要卖14一片,直插的,相比stc的2块多差太多了吧。msp430的性能优势没有价格那样超过其他的那么多啊。那么哪个领域用msp430投入实用比较多,又是为什么呢?

网友:
你的价格不准确,MSP430G系列的芯片可以做到2-8RMB.

网友:
体现性价比,是需要量的。但是即使量上去了,430的性价比还是不高。

网友:
14一片....你找的那家太贵了呢.......不过的确相比于其他的MCU是有点贵呢......

网友:
14一片就在搜msp630 2553的第一页上。。直插的

网友:
楼主显然搞错了价格。
TI这类大公司的芯片比小公司的芯片其实更便宜,只是你得是大客户,而大客户是不会选择小公司的产品的。

网友:
楼主量太少了!呵呵

网友:
少量的话我自己用的一般都去申请回来。

网友:
零售我看到的最便宜价格G2553好像是7块左右,就是不知道质量怎样,一般这个造不出来假吧?你在网上仔细找找,好像就在淘宝

网友:
量大就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