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 Freescale KL46复位时IO口不想为高电平,怎么解决?

楼主:
使用Freescale KL46, PTC2口,初始化完毕后作为IO口,用来控制开关机。
问题是,在复位到初始化之前,IO口为高电平,其Default功能为LCD_P22/ ADC0_SE11/ TSI0_CH15 。
有什么办法让他初始化之前保持低电平呢?

网友:
我对这个芯片不太了解,但是一般的单片机复位之后IO口都是处于高阻输入,或者弱上拉输入状态。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通过一个相对小(4.7K,2K等)的电阻下拉即可。

网友:
查了手册,复位的时候是内部上拉的,所以,为高电平。
但是复位后,这个IO口默认的功能为LCD_P22/ ADC0_SE11/ TSI0_CH15
应该是模拟口了吧?
加上下拉可以吗?我试试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