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与别人的zigbee设备组网?

楼主:
我购买的一套简单的zigbee设备,就是一个协调器(a)和一个开关节点(c)。手上还有其他不同品牌的协调器(b),那么我是否可以用协调器(b)与开关节点(c)组网,a与c之间在网络层是加入了安全机制的。

网友A:
首先要看看协议栈是不是相同的,如果是,则没问题。如果是加密了的话,是无法入网的

网友:
本人用过两家的zigbee,两家之间不能组网。具体原理,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看看协议栈是不是相同的,如果是,则没问题。如果是加密了的话,是无法入网的

是否可以在协调器B中也启用加密服务,将秘钥广播到C啊?我不是很清楚,只想知道理论上是否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

网友:
两家的产品啊,组网的话,应该不可能,我没有试过,但是我们在用的时候尽量使用一个品牌的。还有,如果是加密的话,连在一起的几率就更小了。zigbee的安全机制就是为了防止与其他非自己系统内的设备连在一起,以防止信号错乱。

网友:
首先你想加入,必须知道对方的秘钥

网友:
一个网络里面只允许有一个协调器,不同厂家的可以加入同一个网络,在只有一个协调器的前提下,终端节点或者路由节点将加入与自己的PANID相同的协调器组织的网络

网友:
如果都是标准的ZLL协议,自然是可以组网的,如果是自己写的或者厂家的协议有差异,那就麻烦大了。

网友:
应该使用相同版本的协议栈,然后使用相同的panid和信道,即使是不同厂家的板子也是可以组网的,不然则很难。

网友:
要是想实现多个厂家的互联沟通,最好使用ZCL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