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MHz的M0和40MHz的M4,性能有多大差距?

楼主:
40MHz的M0和40MHz的M4,性能有多大差距?

网友:
这样的问题很难回答,你想要比较什么?
运算速度?
功耗?
外设资源?
系统架构?

网友:
大概估计,M4的效率比M0的效率高1.5倍以上应该还是有的,如果指运算的话。

网友:
从官方给出的参数来看:
M4: 1.25~1.55DMIPS
M0: 0.90~0.99DMIPS

在最差的情况下,M4比M0在每MHz时多0.26DMIPS,在40MHz时,40*0.26*1000000=10400000。也就是说,最差的情况下,在1秒钟时间内,M4比M0平均多执行10400000条指令。如果按一条指令为2字节(16Bit)计算,则每秒内多执行的代码量为10400000*2/1024/1024 =19.8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