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LaunchPad仿真器故障

楼主:
有一块LaunchPad仿真器不知什么原因无法使用了,连接电脑显示无法连接的USB设备...但是板子还可以运行原来的程序
初步怀疑MSP430F1612 或 TUSB3410 损坏

换了一块 TUSB3410 ,无果。。。

如果是 MSP430F1612 硬件故障也可以换一块芯片,但是不知道Ti 是否有公布 源代码 或者可以直接导入芯片的目标文件?

网友A:
@wangfuchong    遇到过这个问题  而且TI的专家还给了解决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angfuchong    遇到过这个问题  而且TI的专家还给了解决方法

麻烦给个链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麻烦给个链接看看...

实际上就是用USB仿真器修复lunchpad上的仿真器固件
链接还是自己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