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51怎么控制电机正反转,还有三相判断

楼主:
用51怎么控制电机正反转,还有三相判断

网友:
具体一点吧,是什么电机?你的三相是指什么三相?

网友:
说清楚是什么电机?不同电机的转向控制方法可不同。
还有,“三相判断”又是指什么?相续?相/线电压、电流?缺相?
想得到即时、有效的帮助,先要正确、完整的描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