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LMZ1200X在空载或小负载时出现“噪声”

楼主:
有一天在使用Ti的webench 时注意到了LMZ120XX系列的电源管理芯片,这个系列的芯片好处很明显电路非常简单,因为内部集成了电感及mos管,所以外围只需要匹配几个电阻电容即可,体积可以做得很小巧,而且效率也很高,‘唯一’的缺点就是成本高

但是当我自己手工制作了两个测试板之后却发现了问题,两个板子分别以 LMZ12001 和 LMZ12002 为核心

二者在较大电流工作时(上百毫安),纹波水平可以接受,效率可以达到90%以上
但是,有一天突然注意到了刺耳的声音,仔细检查之后发现是LMZ12002发出的,用示波器观察输出电压,可以明显的看到开关频率在几百Hz,并且随着负载增大,开关频率也在增大,而输出纹波水平在下降,接近满载时开关频率达到了400多 kHz
后来试了另一块板子,也存在输出电流增大开关频率逐步增大的情况

为了提高芯片的轻载效率降低开关频率确实是很好的办法,但是造成声污染总不太好吧,不知道这是我遇到的个别现象,还是这个芯片固有的‘特性’。不知道拥有评估板的各位兄弟姐妹们有没有遇到这个情况

是我的听力太敏感了,还是我的电路有问题,还是....

网友A:
这个是普遍现象。原因我认为是空载时电路工作在间歇状态。印象里好像调整Ron以提高工作频率可以略为改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普遍现象。原因我认为是空载时电路工作在间歇状态。印象里好像调整Ron以提高工作频率可以略为改善。

您可真够早的啊

嗯,提高工作频率是一种方案,我是加了小负载。但是还是随着负载增大,这个频率也在增大...还是听着不舒服
如果可以降低输出纹波,使声波不可闻应该就完美了

网友:
厂家评估板设计都是最大限制地避免比较敏感纹波噪声。特别是这种集成芯片,是否在加负载时有其他干扰,,负载加大有时确实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可真够早的啊

嗯,提高工作频率是一种方案,我是加了小负载。但是还是随着负载增大,这个频率也在增 ...

我们不同时区
可能你的片子有缺陷,或者你听力超好。我是听不到的。现在我是保证正常使用时负载大于一百多毫安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不同时区
可能你的片子有缺陷,或者你听力超好。我是听不到的。现在我是保证正常使用时负载大于一百 ...

不是听力好,而是之前用另一款芯片做外部电感的Buck电路时出现了明显的“蜂鸣”,所以对这个声音比较敏感

在一块电路板上对大功率负载单独用这个电源还是不错的,不用时软件把Ron拉低,这样就节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