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模拟+如何最大限度减少线缆设计中的串扰2

楼主:
以精读德州在线“首页 ? 社会媒体 ? 模拟技术纷纭谈 ? 如何最大限度减少线缆设计中的串扰”开始: 任何相邻布线的两条电线都会在其之间产生电容。根据所用的线规和绝缘体材料,大部分标准带状线缆及电线会在电线之间产生 10 至 50 pF/ft 的电容,由于信号会相互干扰,两条信号线之间的电容会引起信号延迟、噪声耦合或瞬态电压。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耦合引起的瞬态电压非常高,超过了可导致数据损坏的逻辑电平阀值,因此通信无法成功进行。 解决方案: 在信号间安放一根或多根 GND 线,会减少其间的电容,这种方法可降低信号间的电容,但同时会导致来自每个信号的 GND 电容。GND 电容会引起信号延迟与数字边界环绕,但只要影响不太严重,通常不会导致通信故障。在信号线之间添加两个 GND 信号后的通信信号效果。改动后信号间电容降至约 10pF。这样,瞬态电压得到了显著降低,通信获得了成功。 因此在设计线缆、电线以及 PCB 路由设计方案时要注意杂散电容耦合的影响。在需要较长线缆的应用中,应选择电容较低的线缆,并通常需要在两个可能相互耦合的信号间加入一个或多个 ac GND 信号。 当然克服较长线缆弊端的应用中,还可以选择多种无线传输方式,如红外、激光等,这些都另当别论了。 deyisupport./blog/b/analogwire/archive/2014/01/22/51614.aspx

网友:
文章读了,写的不错,有同样的疑问,电容较低的线缆这个真不好定义,因为电缆说明书一般不给这样的参数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