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保护电路怎么接

楼主:
控制器中用了开关电源的24V和5V,为了防止用户错接24V到5V上,保护电路怎样加,在5V电源输入端添置一只5.1V稳压管可以实现么

网友:
本身这种电路的设计就应该改。
5V不应该外部供给,外部应该只用一种电压的电源。

用稳压管可以,但前面应该串一个保险丝。

网友:
楼上说的挺对的,5V的可以在内部转换一下,注意需要5V供电的器件的功率和电流,电路转换之后功率是不怎么改变的。

网友:
应使用“防呆”设计,从根本上保证不会被接错。保护的话,用稳压管+保险丝是很不可靠的,稳压管的瞬态抗过载能力不行,保险丝烧断则需要进行维修,自恢复保险则无法彻底解决过压问题。过压保护其实很简单,用晶体管/MOS管搭,电压不对根本就不会导通,但本质上还是应该用适当的结构设计来保证绝对不可能接错。

网友:
正常时不要让稳压管导通。

网友:
为什么5v不从24V转,非得搞成两种电压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