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个电路

楼主:
电路如下图所示,这个电路的用途是做什么的,高频模拟开关么?另外,如果Vin端输入一个0.5V p-p 的正旋波,(C1=C2=0.1uF)

R1=R2=3K 和R1=R2=5K,R1=R2=1K三种情况对输出波形有什么影响?

网友:
有点像超声的电路。

网友:
这个好像是桥式整流电路吧,具体影响你可以用软件仿真一下,而且这个电路也可以自己用洞洞板做一个出来,然后用示波器看看,毕竟仿真出来的是理想情况的。

网友:
这是个高频开关,桥式开关的线性度最好。

它的原理是,当+- 5V电压加上时,桥的四个二极管导通,信号经过二极管从输入传输到输出。

输出的最大幅度受输出接的二极管(BAS40)限制,

加于桥上的电流,决定二极管的阻抗,电流越大,阻抗越小。

实际上,楼主说的不同情况,基本是一样的,因为此时的导通电阻很小了。

网友:
楼主图为二极管模拟开关的一种形式,上正下负时导通。具体工作原理:C1点电压上升,因二极管正偏时结压降的恒定,故R1、R2点的电压随之等比例上升,于是C2点电压亦随之等比例上升,反之亦然。此时相当于开关闭合。如果上负下正,二极管将被反偏,此时不论C1侧电压如何改变,C2侧都不受影响。此时相当于开关断开。
R1和R2的取值与信号波形及幅值无关(前提是输入信号不能超过偏压),但也要在一定范围之内。取值过大的话,二极管的线性度不能保证,容易受扰。过小的话,二极管会发热甚至烧毁。

网友:
另外,这个电路可未必是高频的,它完全可以工作在很低的频率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