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请问大家有用逻辑分析仪没?

楼主:
淘宝上的哪种几十块的逻辑分析仪靠谱不?

网友:
我也在考虑是否买一个呢.......不知道那个好呢.....能支持WIN8的呢

网友:
记得辛昕买过吧,你可以问问他!

网友:
逻辑分析仪的功能及通道数决定它的价格。

现在USB器件价格已经很低了,象FT232之类的IC,配合上位机软件就可以做逻辑分析仪了。

可见,几十块的逻辑分析仪也是可能的。

网友:
我用的应该就是你这个,至少长相都一样。还不错呢,调试通信方便多了。

网友:
用了,效果不错

网友:
这款24M采样会不会有点低呢......

网友A:
可以的,就一个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就一个芯片!

能不能给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给电路图?

百度得到的,大神不知可用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给电路图?

打个包了            转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给电路图?

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