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一些通信设备上的pESN是什么?

楼主:
今天收货,一个用于电信CDMA2000的无线终端,有些地方叫无线上网卡的设备,有些商家称之为卡托。 猛然发现设备包装和壳体上写的pESN和软件诊断的结果不一样,但是IMEI是一致的。 那么这个pESN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为什么会不一样呢?为什么有个IMEI号还不行,还要这个号?它究竟是做什么的?

网友:
借鉴一下: 1、一个手机只能有一个ESN或一个MEID。如6800、6900均是ESN码;但6950开始就采用MEID码了。 2、带ESN或MEID码的手机都可以支持ESN的CDMA网络内正常使用,而ESN码的手机不能在只支持MEID的CDMA网络内使用。 3、目前中国电信的C网采用ESN鉴权。 pESN(pseudo ESN):伪ESN。pESN的推出是为了解决前向兼容的问题,pESN的格式与ESN是完全一样的,唯一的区别是pESN是采用0x80开头的。MEID转为pESN,就可以在支持ESN的C网内正常使用。MEID转化为pESN具体的方法是,56 bits的MEID通过SHA-1 hash算法,挑出后6位,然后在开头加上0x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