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是用电池给beaglebone black 供电怎么接

楼主:
现在的状态是这样:
我按照手册,把3.3V电压接到了bbb的tp5,地接到了tp8,通过测量,可以测到tps65217c的sys1和sys2有3.3V的输出,但是arm不启动,电源指示灯D1也不亮,按下电源开关,D1闪一下就灭了。

网友:
电池供电不足呗
===================================

网友:
我用的是固定电源,不是真的电池

网友:
小心啦,不要因为这点事,把板子烧了

网友:
固定电源的功率多大
===================================

网友:
从usb口给5V,3.3V确信可以工作么,看看手册

网友:
更换了一个可调的直流电源,从新测试。
最新结果,从USB口或者ac口最小输入电压需要4.4V,从电池口输入电压最小要大于3.3V,但是用电池接入的时候必须要按一下power按键bbb才能启动,从AC或者USB供电就不需要,这点还没搞明白。

网友:
你参照这篇文章,应当很有价值。http://www.element14.com/communi ... oard-battery-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