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在编译时出现如下错误不通过,请高手指点

楼主:
[DSP2803x_CodeStartBranch.asm] "C:\CCStudio_v3.3PLA\C2000\cgtools\bin\cl2000" -g -q -pdr -fr"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fs"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i"../../DSP2803x_headers/include" -i"../../DSP2803x_common/include" -d"_DEBUG" -d"LARGE_MODEL" -ml -mt -v28 -@"../DSP2803x_project/Debug.lkf" "DSP2803x_CodeStartBranch.asm"

[DSP2803x_CSMPasswords.asm] "C:\CCStudio_v3.3PLA\C2000\cgtools\bin\cl2000" -g -q -pdr -fr"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fs"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i"../../DSP2803x_headers/include" -i"../../DSP2803x_common/include" -d"_DEBUG" -d"LARGE_MODEL" -ml -mt -v28 -@"../DSP2803x_project/Debug.lkf" "DSP2803x_CSMPasswords.asm"

[DSP2803x_DefaultIsr.c] "C:\CCStudio_v3.3PLA\C2000\cgtools\bin\cl2000" -g -q -pdr -fr"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fs"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i"../../DSP2803x_headers/include" -i"../../DSP2803x_common/include" -d"_DEBUG" -d"LARGE_MODEL" -ml -mt -v28 -@"../DSP2803x_project/Debug.lkf" "DSP2803x_DefaultIsr.c"

[DSP2803x_GlobalVariableDefs.c] "C:\CCStudio_v3.3PLA\C2000\cgtools\bin\cl2000" -g -q -pdr -fr"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fs"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i"../../DSP2803x_headers/include" -i"../../DSP2803x_common/include" -d"_DEBUG" -d"LARGE_MODEL" -ml -mt -v28 -@"../DSP2803x_project/Debug.lkf" "DSP2803x_GlobalVariableDefs.c"

[DSP2803x_usDelay.asm] "C:\CCStudio_v3.3PLA\C2000\cgtools\bin\cl2000" -g -q -pdr -fr"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fs"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i"../../DSP2803x_headers/include" -i"../../DSP2803x_common/include" -d"_DEBUG" -d"LARGE_MODEL" -ml -mt -v28 -@"../DSP2803x_project/Debug.lkf" "DSP2803x_usDelay.asm"

[GridProtect.c] "C:\CCStudio_v3.3PLA\C2000\cgtools\bin\cl2000" -g -q -pdr -fr"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fs"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i"../../DSP2803x_headers/include" -i"../../DSP2803x_common/include" -d"_DEBUG" -d"LARGE_MODEL" -ml -mt -v28 -@"../DSP2803x_project/Debug.lkf" "GridProtect.c"

[GridZero.c] "C:\CCStudio_v3.3PLA\C2000\cgtools\bin\cl2000" -g -q -pdr -fr"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fs"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i"../../DSP2803x_headers/include" -i"../../DSP2803x_common/include" -d"_DEBUG" -d"LARGE_MODEL" -ml -mt -v28 -@"../DSP2803x_project/Debug.lkf" "GridZero.c"

[initial.c] "C:\CCStudio_v3.3PLA\C2000\cgtools\bin\cl2000" -g -q -pdr -fr"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fs"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i"../../DSP2803x_headers/include" -i"../../DSP2803x_common/include" -d"_DEBUG" -d"LARGE_MODEL" -ml -mt -v28 -@"../DSP2803x_project/Debug.lkf" "initial.c"

[Main.c] "C:\CCStudio_v3.3PLA\C2000\cgtools\bin\cl2000" -g -q -pdr -fr"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fs"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i"../../DSP2803x_headers/include" -i"../../DSP2803x_common/include" -d"_DEBUG" -d"LARGE_MODEL" -ml -mt -v28 -@"../DSP2803x_project/Debug.lkf" "Main.c"
"Main.c", line 41: remark: controlling expression is constant

[MPPT.c] "C:\CCStudio_v3.3PLA\C2000\cgtools\bin\cl2000" -g -q -pdr -fr"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fs"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i"../../DSP2803x_headers/include" -i"../../DSP2803x_common/include" -d"_DEBUG" -d"LARGE_MODEL" -ml -mt -v28 -@"../DSP2803x_project/Debug.lkf" "MPPT.c"

[Spitask.c] "C:\CCStudio_v3.3PLA\C2000\cgtools\bin\cl2000" -g -q -pdr -fr"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fs"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i"../../DSP2803x_headers/include" -i"../../DSP2803x_common/include" -d"_DEBUG" -d"LARGE_MODEL" -ml -mt -v28 -@"../DSP2803x_project/Debug.lkf" "Spitask.c"

[StateChange.c] "C:\CCStudio_v3.3PLA\C2000\cgtools\bin\cl2000" -g -q -pdr -fr"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fs"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i"../../DSP2803x_headers/include" -i"../../DSP2803x_common/include" -d"_DEBUG" -d"LARGE_MODEL" -ml -mt -v28 -@"../DSP2803x_project/Debug.lkf" "StateChange.c"

[TotalWatt.c] "C:\CCStudio_v3.3PLA\C2000\cgtools\bin\cl2000" -g -q -pdr -fr"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fs"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i"../../DSP2803x_headers/include" -i"../../DSP2803x_common/include" -d"_DEBUG" -d"LARGE_MODEL" -ml -mt -v28 -@"../DSP2803x_project/Debug.lkf" "TotalWatt.c"

[userisr.c] "C:\CCStudio_v3.3PLA\C2000\cgtools\bin\cl2000" -g -q -pdr -fr"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fs"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i"../../DSP2803x_headers/include" -i"../../DSP2803x_common/include" -d"_DEBUG" -d"LARGE_MODEL" -ml -mt -v28 -@"../DSP2803x_project/Debug.lkf" "userisr.c"

[Linking...] "C:\CCStudio_v3.3PLA\C2000\cgtools\bin\cl2000" -@"Debug.lkf"

error: symbol "_sInPutLimit" redefined: first 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MPPT.obj"; re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StateChange.obj"
error: symbol "_bWattBackFilter" redefined: first 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MPPT.obj"; re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StateChange.obj"
error: symbol "_sMasterMPPT" redefined: first 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MPPT.obj"; re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StateChange.obj"
error: symbol "_bBoost" redefined: first 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MPPT.obj"; re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StateChange.obj"
error: symbol "_wPVRef" redefined: first 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MPPT.obj"; re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StateChange.obj"
error: symbol "_bPvMdelChkFlg" redefined: first 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MPPT.obj"; re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StateChange.obj"
error: symbol "_bPVInModel" redefined: first 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MPPT.obj"; re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StateChange.obj"
error: symbol "_wPVRefCheckMax" redefined: first 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MPPT.obj"; re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StateChange.obj"
error: symbol "_bPV1S2Filter" redefined: first 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MPPT.obj"; re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StateChange.obj"
error: symbol "_wStandBusVolt" redefined: first 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MPPT.obj"; re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StateChange.obj"
error: symbol "_sMasterAdjMPPT" redefined: first 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MPPT.obj"; re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StateChange.obj"
error: symbol "_cSmallStep" redefined: first 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MPPT.obj"; re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StateChange.obj"
error: symbol "_wPVRefOld" redefined: first 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MPPT.obj"; re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StateChange.obj"
error: symbol "_DPVVolt" redefined: first 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MPPT.obj"; re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StateChange.obj"
error: symbol "_wFastSearchStep" redefined: first 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MPPT.obj"; re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StateChange.obj"
error: symbol "_wBUSRef2Grid" redefined: first 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MPPT.obj"; re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StateChange.obj"
error: symbol "_dwMpptPVWatSum" redefined: first 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MPPT.obj"; re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StateChange.obj"
error: symbol "_dwAcPowerMax1" redefined: first 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MPPT.obj"; re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StateChange.obj"
error: symbol "_dwTempWatt" redefined: first 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MPPT.obj"; re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StateChange.obj"
error: symbol "_sUpdatePVref" redefined: first 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MPPT.obj"; re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StateChange.obj"
error: symbol "_dwWattPre" redefined: first 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MPPT.obj"; re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StateChange.obj"
error: symbol "_bOverInput" redefined: first 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MPPT.obj"; re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StateChange.obj"
error: symbol "_dwMpptPVWat" redefined: first 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MPPT.obj"; re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StateChange.obj"
error: symbol "_sSetBUSRefVolt" redefined: first 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MPPT.obj"; re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StateChange.obj"
error: symbol "_bStarBoost" redefined: first 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MPPT.obj"; re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StateChange.obj"
error: symbol "_wCntWaitDelay1" redefined: first 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MPPT.obj"; re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StateChange.obj"
error: symbol "_sPVInModelChk" redefined: first 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MPPT.obj"; re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StateChange.obj"
error: symbol "_wCntWaitDelay2" redefined: first 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MPPT.obj"; re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StateChange.obj"
error: symbol "_wPVVoltStep" redefined: first 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MPPT.obj"; re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StateChange.obj"
error: symbol "_wBigDeltWat" redefined: first 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MPPT.obj"; re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StateChange.obj"
error: symbol "_wBoostDuty" redefined: first 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MPPT.obj"; re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StateChange.obj"
error: symbol "_sPVVoltCheck" redefined: first 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MPPT.obj"; re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StateChange.obj"
error: symbol "_sBusCheck" redefined: first 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MPPT.obj"; re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StateChange.obj"
error: symbol "_dwWattTempSum" redefined: first 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MPPT.obj"; re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StateChange.obj"
error: symbol "_dw10sWatt" redefined: first 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MPPT.obj"; re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StateChange.obj"
error: symbol "_bPvSearchFlg" redefined: first 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MPPT.obj"; re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StateChange.obj"
error: symbol "_dwPVWatOld" redefined: first 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MPPT.obj"; re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StateChange.obj"
error: symbol "_bFastSearch" redefined: first 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MPPT.obj"; re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StateChange.obj"
error: symbol "_sStarBoostControl" redefined: first 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MPPT.obj"; re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StateChange.obj"
error: symbol "_wPvOPenVolt" redefined: first 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MPPT.obj"; re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StateChange.obj"
error: symbol "_bPV1AS2Filter" redefined: first 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MPPT.obj"; re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StateChange.obj"
error: symbol "_sInitialMPPT" redefined: first 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MPPT.obj"; re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StateChange.obj"
error: symbol "_cBigStep" redefined: first 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MPPT.obj"; re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StateChange.obj"
error: symbol "_dwTempWattSum" redefined: first 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MPPT.obj"; re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StateChange.obj"
error: symbol "_wPVInCnt" redefined: first 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MPPT.obj"; re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StateChange.obj"
error: symbol "_dwWattTemp" redefined: first 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MPPT.obj"; re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StateChange.obj"
error: symbol "_wCntWaitDelay" redefined: first 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MPPT.obj"; redefined in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
   \\StateChange.obj"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_bCheckGFCIDelay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GridProtect.obj
_bCurrentState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GridProtect.obj
_bFirstTime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GridProtect.obj
_bSlaveRelayFlag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Spitask.obj
_sMasterStateInitial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Main.obj
_wAdjCoef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Spitask.obj
_wFaultTimeCnt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TotalWatt.obj
_wGridVoltHigh2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GridProtect.obj
_wGridVoltLow2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GridProtect.obj
_wReconnectTime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GridProtect.obj
_wReconnectTimeTemp1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MPPT.obj
_wWattCoef1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GridZero.obj
_wWattCoef2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GridZero.obj
_wWattCoef3          E:\\epwm\\program\\3k-4k_TL2_Master_epwm\\branches\\DSP2803x_project\\Debug\\GridZero.obj

error: unresolved symbols remain
error: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linking; "./Debug/Example_28035_Flash.out" not
   built

>> Compilation failure

Build Complete,
  1 Errors, 0 Warnings, 1 Remarks.
谢谢!

网友:
remain

Example_28035_Flash里面调用了这个函数(或变量),可是实际却没有定义这个函数(或变量)。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我再看看哦。

网友:
你这是搞的太阳能的程序??多少Mhz的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