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 通过usb把flash数据倒到u盘中,求神人指点

楼主:
msp430f5529 通过usb把flash数据倒到u盘中,求神人指点

网友A:
这个需要USB host芯片,然后自行编程对U盘操作,程序量、成本都比较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USB host芯片,然后自行编程对U盘操作,程序量、成本都比较高。

5529的不是集成了usb的应用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529的不是集成了usb的应用吗?

那是USB终端,跟USB主机是两个概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是USB终端,跟USB主机是两个概念。

那这么说,单纯的靠5529,是不能把flash里面的数据直接转到内存卡上了?必须使用host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这么说,单纯的靠5529,是不能把flash里面的数据直接转到内存卡上了?必须使用host芯片?

是的,前面已经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