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字符设备驱动框架的步骤(简要)

楼主:
        作者:武汉华嵌  长沙分中心        讲师: 周龙

        Step 1:  申请设备号(主要是申请主设备号)
          有两种方式:
        ⑴静态申请
         通过下面这个函数实现:
          int register_chrdev_region(dev_t from, unsigned count, const char *name);
        /* register_chrdev_region() - register a range of device numbers
         * @from:the first in the desired range of device numbers; must include
         *        the major number.
         * @count: the number of consecutive device numbers required
         * @name: the name of the device or driver.
         *
         * Return value is zero on success, a negative error code on failure.*/
        这种方式主要用于,驱动开发者事先知道该驱动主设备号的情况。

        ⑵动态申请
        通过下面这个函数实现:
        int alloc_chrdev_region(dev_t *dev, unsigned baseminor, unsigned count,      const char *name)
        /* alloc_chrdev_region() - register a range of char device numbers
         * @dev: output parameter for first assigned number
         * @baseminor: first of the requested range of minor numbers
         * @count: the number of minor numbers required
         * @name: the name of the associated device or driver
         *
         * Allocates a range of char device numbers.  The major number will be
         * chosen dynamically, and returned (along with the first minor number)
         * in @dev.  Returns zero or a negative error code.*/

        这种方式由系统动态分配一个设备号,返回的设备号保存在参数dev中。

        Step 2 :注册字符设备
        在linux 内核中用struct cdev表示一个字符设备。
        字符设备的注册与注销分别通过下面的两个函数来实现:
        int cdev_add(struct cdev *p, dev_t dev, unsigned count);
        /**
         * cdev_add() - add a char device to the system
         * @p: the cdev structure for the device
         * @dev: the first device number for which this device is responsible
         * @count: the number of consecutive minor numbers corresponding to this
         *         device
         *
         * cdev_add() adds the device represented by @p to the system, making it
         * live immediately.  A negative error code is returned on failure.
         */
        void cdev_del(struct cdev *p);

        不过,在注册一个字符设备之前,要调用下面这个函数来初始化struct cdev结构体:
        void cdev_init(struct cdev *cdev, const struct file_operations *fops)
        /**
         * cdev_init() - initialize a cdev structure
         * @cdev: the structure to initialize
         * @fops: the file_operations for this device
         *
         * Initializes @cdev, remembering @fops, making it ready to add to the
         * system with cdev_add().
         */

        另外,struct cdev结构体变量可以声明为一个指针,内核提供了一个函数来申请:
        struct cdev *cdev_alloc(void);

        step 3:创建设备节点

        有两种方法:
        一是通过mknod命令来创建。如:
          mknod /dev/yourname c major minor
        其中“yourname”可以是任意符合unix下路径名的名字,不一定要是你代码里定义的驱动或设备的名字;c 表示创建字符设备节点,major是你成功申请的主设备号,minor是次设备号,这个可以是任意的(在次设备号范围内)

        另外一种方法是通过udev自动生成。这种方法需要在你的代码里创建一个设备类,然后在这个设备类的基础上,创建一个设备;另外应用程序需要跑一个udevd的后台程序。
        struct class*  class_create(owner, name);
        struct device *device_create(struct class *class, struct device *parent,
           dev_t devt, void *drvdata, const char *fmt, ...)
        华嵌官网:http://www.embedhq.org

网友:
华嵌——嵌入式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