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的CTC模式

楼主:
购买的单片机附赠资料上提到了CTC模式,但是没有具体的教程,可以分享一下经验吗?

网友:
这个网上很多程序的啊,懂得使用定时器就会用CTC模式了,好好看看芯片资料就行了。

网友:
# include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time0_ctc_init(void)
{
         /*8分频  CTC模式   比较匹配时取反*/
         TCCR0|=(1<          OCR0=250;

}
void main(void)
{

         time0_ctc_init();
         DDRB|=(1<          PORTB|=(1<          while(1)
         {

         }
}
/*
ATME16我写的定时器0 CTC模式,你参考一下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 include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多谢了

网友:
新人也来学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