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模拟+当心电容器漏电学习心得

楼主:
学习了 堵住泄漏:当心电容器漏电! 一文之后,我挺有感触,因为之前也遇到过类似问题,花了好长时间也没搞懂什么原因。 这是上面链接文章中的图,在麦克风处于极低频率下时,耦合电容C1会出现漏电流,如果没有合适的手段限制该电容的泄露电流,运放就会发生错误放大。 后来找到了更详细一点的资料,在此总结下。 1 由于我们常用的电容的所用介质并不绝对绝缘的,当电容两端加上直流电压时,它便会产生漏电流; 2 不同的电容具有不同的漏电流,通常而言,电解电容漏电流比较大; 3 漏电流会随着温度电压的升高而升高; 4 通常,在 40% 的额定电压下,泄漏电流将降至其额定值的 10%; 5 相等电压额定值下,电容越大,电容绝缘电阻越低。 另外,有的时候原理图并没有给出耦合电容器绝缘电阻等组件,但有时正是因为缺少绝缘电阻等组件,会给设计带来不小麻烦。 这就是我的学习心得,不正之处请不吝指正。谢谢~

网友A:
我就曾经遇到过电容漏电,做个一个产品,电池不断电的那种。静耗电很大,找了很久原因,才发现是VCC和GND的电容漏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就曾经遇到过电容漏电,做个一个产品,电池不断电的那种。静耗电很大,找了很久原因,才发现是VCC和GND的 ...

要不是看了TI的文章我还不知道呢,我说怎么会出问题呢。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不是看了TI的文章我还不知道呢,我说怎么会出问题呢。呵呵呵。

我是公司的一个前辈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