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P转PCB丝印两个问题求助

楼主:
1)怎么转,我转出来都是在电气层,用谷歌名叫BMP2PCB的软件.怎么转在丝印层.DXP版本AD102)怎么调整大小,都好大,能调成指定大小?

网友A:
图大小调整在转换BMP之前调整,,

网友:
按楼上调整大小,转换完成全部选中,右键查找相似对象,勾选已选择为相似条件,确定,选择层,完成!

网友:
在PCB中无法调整,而在转换时,有个比例选择,可以调整

网友:
1. 事前调整好图片大小。
2. 不使用BMP2PCB这个软件,使用其他的,比如AD10自带的ImageToLogo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大小调整在转换BMP之前调整,,

BMP2PCB对AD10水土不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BMP2PCB对AD10水土不服

可在PS软件中改变大小,保存单色B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