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单片机上电复位问题

楼主:
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下为什么我必须手动上电复位一次后,电路板才正常工作  不复位的话 ,液晶显示器保持一个数值不变

网友A:
说明你的复位电路有问题,要么复位电平不对,要么时长不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明你的复位电路有问题,要么复位电平不对,要么时长不够。

谢谢你的回复。。 我还不是很理解 , 手动上电复位  是在程序运行以后才进行的 ,而我按键复位以后是可以正常运行  ,这样就不是复位电路的问题吧,我的问题是上电后如果不用按键复位,程序就卡在那儿,显示频保持一个数值不变,只能用按键复位一次才开始正常显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 我还不是很理解 , 手动上电复位  是在程序运行以后才进行的 ,而我按键复位以后是可以 ...

这正说明了你的系统没有可靠复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正说明了你的系统没有可靠复位。

嗯 。 上电后  并没能可靠复位   我的按键复位电路采用4.7K、104电容,不会是它的问题吧   我应该在哪一块查找原因呢? 在此感谢你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 。 上电后  并没能可靠复位   我的按键复位电路采用4.7K、104电容,不会是它的问题吧   我应该在哪一 ...

104指0.1微法,显然时间常数不对,要加大100倍,取10微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