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关于简单滤波器算法的问题

楼主:
我不知道F2PI,Fsignal1,fstepsignal1这样的名字代表什么,导致程序看不懂啊,求解答歇歇啦~~~~~
比如说:#define FIRNUMBER 25
#define SIGNAL1F 1000
#define SIGNAL2F 4500
#define SAMPLEF  10000
#define PI 3.1415926

除了最后一个是定义π其他的都没看懂

网友A:
F2PI:2倍的π;     Fsignal1:信号1  ,fstepsignal1:阶跃信号1;
FIRNUMBER:很明显你这个是FIR滤波,而这就是FIR滤波器的参数;  SIGNAL1F:信号1;
SAMPLEF:采样,写的不是很明确,应该是采样频率;   最后一个就很明显了,楼主也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F2PI:2倍的π;     Fsignal1:信号1  ,fstepsignal1:阶跃信号1;
FIRNUMBER:很明显你这个是FIR滤 ...

还麻烦问一下这两个程序,谢谢啦~1.biir2lpdes(fs,nlpass,nlstop,a,b);
for(j=0,j<=255;j++)
{
  for(n=0;n<=2555;n++)
{
x=p[x];
w2=x-a[1]*w1-a[2]*w0;
y=b[0]*w2+b[1]*w1+b[2]*w0;
w0=w1;
w1=w2;
py[n]=y;
}
}
k++

2.
for(i=0;i<=2;i++)
{
u=i%2;
v=i-1;
a+gsa*pow(2,u)-sqrt(2)*v+pow(-2,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