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ART1用不了【已解决】

楼主:
void Uart1Init(void)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UART1);                  //  使能UART1模块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D);                  //  使能RX/TX所在的GPIO端口

    GPIOPinTypeUART(GPIO_PORTD_BASE,                        //  配置RX/TX所在管脚为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UART收发功能

    UARTConfigSet(UART1_BASE,                               //  配置UART端口
                  9600,                                     //  波特率:9600
                  UART_CONFIG_WLEN_8 |                      //  数据位:8
                  UART_CONFIG_STOP_ONE |                    //  停止位:1
                  UART_CONFIG_PAR_NONE);                    //  校验位:无

    UARTEnable(UART1_BASE);                                 //  使能UART端口

}
配置也没错吧?但是就是用不了...我把参数全改成UART0的又可以。。。请问一下这是神马回事?

网友:
芯片是lm3s811 UART1对应的引脚是PD2和PD3

网友A:
是不是你的UART1接了其他东西   还有UART1所在的IO口应该和UART0不一样这句是不是也改一下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D);                  //  使能RX/TX所在的GPIO端口

网友B:
是的,IO 口也应该改一下

网友:
基本配置:IO口时钟-IO使能-串口初始化-串口使能。硬件连接正确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的UART1接了其他东西   还有UART1所在的IO口应该和UART0不一样这句是不是也改一下  SysCtlPeripher ...

找到原因了,是电路设计的问题。UART1没有接到232上。。。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IO 口也应该改一下

改了的,查到是电路设计的问题,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