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TI的eZ430-Chronos无线手表开发套件是否可以自己DIY心率监视器

楼主:
之前在TI的在线技术支持社区上打折购买了eZ430-Chronos无线手表开发套件,确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手表形状的开发工具。

它还支持心率监视器,官方说明是bluerobin心率胸带,这个东西比较难买到,而且价格应该也比较高。有没有可能自己DIY这么个心率监视器,主要是测量心率,然后通过无线协议把数据发到手表套件上?

网友A:
这个比较难,心率监测器应该比较难DIY,因为结构的设计可能导致误差比较大。

市面上现成的心率监测,大都是2.4G的,走的ANT+协议。手表是433MHz的。所以你没办法利用现成的心率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比较难,心率监测器应该比较难DIY,因为结构的设计可能导致误差比较大。

市面上现成的心率监测,大 ...

恩 所以要测心率,就只能用它指定的那种心率带了么

网友:
他指定的心率带也不行的。频率不对,卖到中国的是433Mhz的,实际上他指定的心率带没有433Mhz的,因为是在欧美销售的。
所以这个功能,你要么DIY做来玩玩,要么做其他的用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