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现在的电子电表对电容降压供电的计量还是按有功功率么?

楼主:
例如电路形式如这个帖子的电容降压供电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29314-1-1.html

那么现在的电子电表对这种电路的耗电计量肯定是一种什么情况?不会多耗电?

网友A:
电容降压供电是旧式的表了,谐波大,体积也大,对大电网不好
最新的表现在都开关电源供电,耗电很小,家用的自身耗电应该在0.几W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降压供电是旧式的表了,谐波大,体积也大,对大电网不好
最新的表现在都开关电源供电,耗电很小,家用 ...

电容降压的耗电并非很大,它不象电阻降压那样。

电容降压时,它的形式是恒流型的,如果在理想情况,它的恒流值恰是计量电路所需要的电流,那么,理论上它的效率近100%,但一般设计的恒流值都要大于电路的电流值,所以要加并联稳压。
它的缺点是电路不能和市电隔离。

开关电源供电也是一种方法,在小功率场合,开关电源很难做到>70%的效率,成本与可靠性都不如电容降压型。

它的优点是,可以隔离,

网友B:
过去的家用电度表包括机械的和电子的都是仅纪录有功功率(这是对家用机械表的继承),但近年来已经有纪录视在功率的家用电度表了。具体用哪种,由当地电力部门说了算,而且越来越多的采用视在功率电度表,这是趋势。
对于传统的只纪录有功功率的表,负载的功率因素较低时会少计,从而带来更高的线损。过去家用电器主要是阻性负载,所以不存在这个问题。现在家用电器有越来越多的非阻性负载,特别是空调这样的耗电大户,所以电力部门都倾向于安装视在功率表,尤其是大城市的新装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过去的家用电度表包括机械的和电子的都是仅纪录有功功率(这是对家用机械表的继承),但近年来已经有纪录视 ...

不是说法规规定仅仅记录有功功率么?
不是说记录视在功率实际是违法的么?现在法规变了?
空调是感性还是容性负载?变压器配电箱里不是有什么电容来调整功率因数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说法规规定仅仅记录有功功率么?
不是说记录视在功率实际是违法的么?现在法规变了?
空调是感性还 ...

过去是仅计有功功率的,现在情况变了,规矩是人定的,还有说法要分时计费呢,一切都由国家的能源政策和资源供给情况定。从世界的大趋势看,环保越来越重要,能量利用率必须提高,提高功率因素以节能势在必行,所以相关政策肯定会变,早晚而已。
空调的主要负载是电机,当然是感性负载。

网友:
补充:电网设备里的电容自动调功系统是要花钱的,电网的建设费用最后会体现在电价里,而无视负载特性统一收费就会有人有意见,最终的结果可以肯定是区别对待。

网友:
照chunyang这么说,用这种电容降压供电那可能大大地不合算呀,视在功率,那可差老了呀,例如,用这种电路就带几只草帽超亮LED,10mA多一点,那有功功率很小呀,但是视在功率是不是就是220乘以0.01两瓦多啦
要是这样,我小妹给我父亲的一个夜间微亮灯,也LED的,就三颗,背面写着总功耗小于0.5W,我看应该实际不止了照这种说法

网友A:
LED灯具是容性负载,按能源之星规定凡是功率小于5瓦的LED灯具不要求功率因数,而大于5瓦则要求功率因数必须高于0.7。中国现在采用也是这样规定。

像这种小功率类LED灯类来说,就带几只草帽超亮LED的灯具,应该是用的阻容降压供电,功率因数相当的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灯具是容性负载,按能源之星规定凡是功率小于5瓦的LED灯具不要求功率因数,而大于5瓦则要求功率因数必须 ...

现在的问题是电表可不会管你哪个是小于5W还是大于5W的呀,我关电费计费呀

网友:
唉,交电费上个月水电费超过了80元,就我一个人,耗电大的就应该是电脑了,不知道怎么这么高。

这不,现在基本不用天花板上的大灯了,都用小LED灯凑合

附一张厨房的,1W不知道质量的便宜LED灯芯,在修电动自行车的地方要的坏的废弃的铝质灯具外壳。可以左右转动,可以上下角度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