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 滤波器用途

楼主:
有源滤波器和无源滤波器相比有什么优点呢?两者分别用在什么地方?有什么限制吗(比如说某个电路可能用有源的滤波会好点)?

网友:
有源滤波器,是在无源的基础上,加上放大器组成的,它的基本(滤波)特性是靠无源器件保证的。 无源滤波器的频率特性是固定的,如单节RC是6DB/倍频程,而加入放大器后,它可以做得很陡。 但有源滤波器因为加入了放大器,就增加了如失真、漂移、噪声等不期望的东西。

网友:
有源滤波器的优点
(1)有源滤波器不用电感线圈,因而在体积,重量,价格,线性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越性,便于集成化。
(2)由于运算放大器输入阻抗高,输出阻抗低,可以提供良好的隔离性能,并可提供所需增益。
(3)可以使低频截止频率达到很低范围

网友:
有源滤波容量单套不超过100KVA,无源滤波则无此限制。
有源滤波在提供滤波时,不能或很少提供无功功率补偿,因为要占容量;而无源滤波则同时提供无功功率补偿。
有源滤波目前最高适用电网电压不超过450V,而低压无源滤波最高适用电网电压可达3000V。
无源滤波由于其价格优势、且不受硬件限制,广泛用于电力、油田、钢铁、冶金、煤矿、石化、造船、汽车、电铁、新能源等行业;有源滤波器因无法解决的硬件问题,在大容量场合无法使用,适用于电信、医院等用电功率较小且谐波频率较高的单位,优于无源滤波。

网友A:
这貌似我前几天的面试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貌似我前几天的面试题

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顿时想出来的.........碰巧了...........呵呵....因为最近在看一些关于滤波器的东东。另外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啊,是你面试还是面试其他人呢?

网友B:
因为器件本身的参数所限,无源滤波器不能起到理想的效果时,这时就要采用有源滤波器。有源滤波器的特性可以按需求设计,具有多样化的优势,也可以避免使用大体积的无源器件。但限于有源器件的工作电压不会太高,故只能在低压系统中工作。另外,有源滤波器的成本在多数情况下会高于无源滤波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因为器件本身的参数所限,无源滤波器不能起到理想的效果时,这时就要采用有源滤波器。有源滤波器的特性可以 ...

能不能举个具体的例子啊?器件本身参数的限制.......我没用过大体积的无源器件....所以没概念呢.....(运放工作电压可以理解呢,不用说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貌似我前几天的面试题

被面试。
一个是主动的、多次谐波同时滤除。一个被动的、只能针对某次谐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被面试。
一个是主动的、多次谐波同时滤除。一个被动的、只能针对某次谐波。

这个还需要你进一步详细介绍下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举个具体的例子啊?器件本身参数的限制.......我没用过大体积的无源器件....所以没概念呢.....(运 ...

比如,根据需要计算出无源滤波器里的电感需要用100H的,你去哪儿找?用有源滤波器就不会遇到这种情况。另外还有Q值等参数的限制,无源滤波器的这个参数甚至根本就没有可能做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比如,根据需要计算出无源滤波器里的电感需要用100H的,你去哪儿找?用有源滤波器就不会遇到这种情况。另 ...

  由运放和R、C组成的有源滤波电路,具有不使用电感、体积小、重量轻等优点。
此外由于运放的开环增益和输入阻抗均很高,输出阻抗又低,构成有源滤波电路后还具有一定的电压放大和缓冲作用。
  集成运放的带宽有限,所以目前有源滤波电路的工作频率难以做的很高......
以及难于对功率信号进行滤波(麻烦解释下这句呢,看看我理解的对不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由运放和R、C组成的有源滤波电路,具有不使用电感、体积小、重量轻等优点。
此外由于运放的开环增益和 ...

有源滤波器无法工作在一定频率以上是因为构成有源滤波器的核心器件运放或晶体管的工作频率不够高,同样的,运放和晶体管的工作电流及耐压也是有限的,超出范围就无法承受了,故而无法处理大功率回路里的滤波。这些都是有源器件本身参数限制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