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msp430与电容式触摸按键51也可以吗

楼主:
msp430与电容式触摸按键51也可以吗。51也可以像430那样直接驱动电容式按键吗,正好现在有个项目正好用到电容式触摸按键。

网友A:
传统51还实现不了,有触摸按键功能的单片机才行。

网友B:
呵呵,可以的,你百度看看,以前同学还做过呢,用铜板腐蚀出的触摸板,不过还要添加一些电阻电容。

网友C:
早期的传统51不可以,现在的51则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统51还实现不了,有触摸按键功能的单片机才行。

谢谢了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早期的传统51不可以,现在的51则可以。

是吗,stc12c5a60s2可以吗,或者stcle5a60s2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可以的,你百度看看,以前同学还做过呢,用铜板腐蚀出的触摸板,不过还要添加一些电阻电容。

那太好了,有参考资料没,给点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吗,stc12c5a60s2可以吗,或者stcle5a60s2

可以。原则上,CMOS工艺的MCU就可以,如果IO可配置成高阻输入就更方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原则上,CMOS工艺的MCU就可以,如果IO可配置成高阻输入就更方便。

有参考电路没,给我份,我正研究这个呢,谢谢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参考电路没,给我份,我正研究这个呢,谢谢啦

在网上找吧,不少书籍里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网上找吧,不少书籍里也有。

哦,谢谢哈

网友E:
QTC18X系列触控按键ic包括: QTC188A(8通道二进制编码输出)、QTC186A(6通道一对一推挽输出)、QT186C(6通道一对一开漏输出)、QTC186B(7通道二进制编码输出)等型号。

QTC18X系列触控按键ic特点如下:

1、QTC18X系列触摸IC的抗干扰能力比上一代产品更强,可以通过EMC的所有测试项目。

2、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更强、更快、确保芯片长时间、持续稳定的工作(温度升降、湿度增减、耦合电容的变化)。

3、当触摸面板上有积水的时候仍然可以进行触摸操作,不会死机不会误动作。

4、PCB布线难免会导致各条感应走线的长短\粗细\间距\寄生电容值的不同而导致灵敏度存在差异,有的触摸键灵敏度高,有的触摸键灵敏度低,这种情况下,不需要软件去单独调节各通道的灵敏度,不需要用硬件措施来调节灵敏度,QTC18X系列触控IC完全可以自动实时、精准的进行灵敏度补偿,大幅提高了IC的通用性、易用性。

网友:
引用 网友E:
QTC18X系列触控按键ic包括: QTC188A(8通道二进制编码输出)、QTC186A(6通道一对一推挽输出)、QT186C(6通道一 ...

谢谢哈,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