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69 ADC引脚电压

楼主:
我用的MSP430F169,ADC引脚接地测回的数据也是2000多,测量AD引脚果然有电压,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求助啊!!!

网友A:
刚刚下了一个只有关看门狗的程序,测量io引脚是有1V电压的,是不是芯片烧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刚下了一个只有关看门狗的程序,测量io引脚是有1V电压的,是不是芯片烧坏了?

有可能。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换了一个芯片,普通IO口电压正常了,但是ADC口设置成AD功能后引脚悬空时电压是1.6v,接地和VCC测AD值是正常的,不知道是不是有问题啊?为什么悬空会有电压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了一个芯片,普通IO口电压正常了,但是ADC口设置成AD功能后引脚悬空时电压是1.6v,接地和VCC测AD值是正 ...

悬空时,引脚的电压是不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悬空时,引脚的电压是不稳定的

它是很稳定在1点几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悬空时,引脚的电压是不稳定的

还有一个问题,用10位的ad采集0到600mv电压,怎么采集呢?

网友:
其中Nadc是单片机AD模块采集的数据,Vref是你定的参考电压,比如2.5V,3.3V等。Vin就是你要采集的外部实际电压值。数据手册中有讲,你也可以百度具体怎么使用,TI也提供了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