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MPS430和RF芯片的连接

楼主:
MPS430低功耗微处理器如何与射频芯片CC2540通信,以形成集成的数据采集系统。是采用I2C还是SPI,是否有TI的驱动库。谢谢。

网友:
CC2540本身带有控制器(增强型的51),无需外部控制,当然可以与外部控制器通讯,用串口更方便,当然你非要用SPI、I2C也行。
430系统不存在什么针对CC2540的驱动库,CC2540本身的集成MCU(单片机)需要编程,是51的编程,跟430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