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Launchpad上的ICDI仿真青风HANKER-LM4F232开发板

楼主:
接线是按照上图和对应接的,EXTDBG也按照官方的debug-out说明接地了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Stellaris_LM4F120_LaunchPad_Debug_How_To

但是用ccs的时候就是“CORTEX_M4_0: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求解啊,都是同一款芯片却不能仿真啊

网友A:
楼主是那个妹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那个妹妹吗?

啊?LZ是汉子

网友:
搞这行的,汉子居多

网友B:
楼主解决问题告诉我啊!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决问题告诉我啊!我也是这个问题。。。

最后是买了个jlink解决了

网友:
不要接reset,就是RST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是买了个jlink解决了

我的板子是因为错误代码结果板子锁住了,最后用LM Flash Programme解锁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