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一下:BeagleBone Black玩起来真心不容易

楼主:
1. 英蓓特出品的中国版BeagleBone Black省掉了板载调试接口。仅仅留出来JTAG口,还是贴片插针的,并且未焊接。
你需要自己寻找贴片插针,然后焊接。然后还需要自己准备调试器,XDS100V2或者XDS560之类的仿真器,淘宝上最便宜的XDS100V2也要100多块钱……
2. 你需要自己准备一个TF卡
3. 你需要自己在网上下载各种资料。
4. PCB的原理图你还找不到最新的,能找到的是A5A的,板子已经是B4了

网友:
美国版的也是这样的啊。BBB就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
那个Jtag只要引出六根先就行了
其他的都没用,仿真器可以用C2000 Luanchpad来改造
不过速度慢的要命  有时候CCS 还会死掉。。。。

网友:
刚刚买了一个XDS100V2仿真器,结果发现接头也不对
板子上是20pin的,而仿真器是14pin的,而且现成的转接板也没有
也要DIY,痛苦啊

网友:
准备买bbb,请问除了XDS100v2还要什么东东呢?另外、bbb的pcb开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