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的一万亿次,who cares?

楼主:
今天看到一个产品新闻——富士通半导体推可擦写1万亿次1Mb FRAM内存器件。一万亿次、1Mb……非常强烈对比的数据,见惯了大容量存储,这种小容量的内存谁在用啊?一万亿次擦写,真有人care吗?

网友:
不好意思,我们就一直关注。我们的工业产品需要存储设备参数、保存运行结果,数据量不大,但是擦写较为频繁,目标产品用10年。

网友:
是不是可以应用在工业方面或者是频繁保存、擦除数据的东西上面

网友:
FRAM可不是什么“内存”,FRAM是用于嵌入式系统的,比如MCU的程序存储器兼非易失数据存储器,比FLASH可方便多了,寿命也更长。

网友:
就拿来当FLASH存数据不错。上次 那个富士通的活动参加了吗

网友:
厂家说的几亿次对我们实际没意义。它兼容24系列EEPROM,让我更感兴趣的是它突破了24系列写入字长的限制。

网友A:
你看看ti是怎么介绍FRAM MSP430单片机的

不过就是不知道这玩意是怎么推论出来的,不可能实际测出来吧,等100年以后看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ti是怎么介绍FRAM MSP430单片机的

不过就是不知道这玩意是怎么推论出来的,不可能实际测出来吧, ...

是实验+计算的结果。先通过实验确定结构损耗率,然后根据结构量计算即可获知。工程上用这种方法很普遍。

网友B:
呵呵,别小看这种小容量的内存,很多应用对存储容量可能要求并不高,但对其他特性要求独特:频繁写入擦除、掉电存储、低功耗。目前工业电表基本上都要用FRAM代替传统电能表数据存储系统采用EEPROM存储器+掉电检测电路。写入基本的电量信息,容量,who cares^_^

网友:
FRAM相比于FLASH 功耗更低、寿命更长、速度更快呢。  这么大的可擦写次数肯定有其用武之地呢,对工业方面频繁保存、擦除数据的产品至关重要呢。

网友:
还是非常有用的,现在的nand flash擦写次数就很头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别小看这种小容量的内存,很多应用对存储容量可能要求并不高,但对其他特性要求独特:频繁写入擦除、 ...

你说的是铁电存储,满足非常niche的市场,专门针对需要频繁擦写、替代EEPROM的应用,貌似现在很多行业都有用,由于生产工艺非常特殊,目前只有1、2家有foundry的能力(TI是另外一家),市场上富士通几乎一家独大——产品最齐,市场做的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铁电存储,满足非常niche的市场,专门针对需要频繁擦写、替代EEPROM的应用,貌似现在很多行业都 ...

这年月,只要有独特卖点就有市场机会,而且很多数据存储并不需要大容量,实际FRAM用量很大的很多几K、几十K的内存。另外,铁电存储独特工艺,在耐辐射可靠性、高低温存储、低功耗存储上非常有优势,因此可以用在工业和医疗方面。

网友D:
貌似物流RFID上应用最多,随着物联网的兴起FRAM这几年很火。当年的发明者Ramtron可惜没有等到这一天,最终嫁作他人妇,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貌似物流RFID上应用最多,随着物联网的兴起FRAM这几年很火。当年的发明者Ramtron可惜没有等到这一天,最终 ...

最大容量只有4Mb,但很多应用非FRAM莫属,而且价格并不比很多MCU便宜哦

网友:
存在即合理,有卖点就有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