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16模块采样

楼主:
官方例程代码如下:
#include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1DIR |= 0x01;                            // Set P1.0 to output direction
  SD16CTL = SD16REFON + SD16SSEL_1;         // 1.2V ref, SMCLK
  SD16INCTL0 = SD16INCH_1;                  // A1+/-
  SD16CCTL0 =  SD16UNI + SD16IE;            // 256OSR, unipolar, interrupt enable
  SD16AE = SD16AE2;                         // P1.1 A1+, A1- = VSS
  SD16CCTL0 |= SD16SC;                      // Set bit to start conversion

  _BIS_SR(LPM0_bits + GIE);
}

#pragma vector = SD16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SD16ISR(void)
{
  if (SD16MEM0 < 0x7FFF)                       // SD16MEM0 > 0.3V?, clears IFG
    P1OUT &= ~0x01;
  else
    P1OUT |= 0x01;
}

使用函数信号发生器产生直流信号258mv左右的信号发现信号抬升了41mv灯亮,用万用表测的时候确实为300mv,但是把信号发生器的探头直接接到万用表上测试确实为258mv,一搭上去电压就抬升。使用的就是launch pad G2系列的哪块板子,用的芯片为430f2013。后来把采样端口换成A0、A2又恢复正常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