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有知道BD1R2K这款电机驱动芯片的吗

楼主:
求助如题,我拆了一个四旋翼飞行器,飞控板上的电机驱动芯片上写的字是4824和BD1R2K,请问大家有知道这款芯片的吗,我在网上怎么也搜不到这款芯片,因为需要用到这块飞控板了,因此特来求助,希望知道的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看它的标志,是哪个公司的,想想它的前缀再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它的标志,是哪个公司的,想想它的前缀再查。

芯片上的标志就和这个图片一样,其余就两行字,上边一行是4824,下边一行是BD1R2K,除了这个,没有别的了,我实在是不知道这个芯片是哪个公司出的,在网上也找不到相关信息

网友:
有可能是这家飞控板厂家自己东西,发照片看看

网友:
上面的字实在是找不清楚

网友:
有些IC,是查不到的。我拆有些设备时,看到好多查不到资料的IC,这也很正常。

如果楼主觉得有必要,可以将它的电路画出来,对照它的功能,再想一想有没有相同或相当的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