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等级的电路用考虑EMC?

楼主:
什么等级的电路用考虑EMC?

网友:
不是什么等级的考虑EMC而是什么用途的考虑EMC

网友:
跟“等级”没什么关系,而是要分析系统特性。一般来说,微弱信号回路、高增益电路、高精度电路、高频电路、高速电路等都是要讲究EMC特性的。

网友A:
  LZ指的“等级”是电路的频率吗?上MHz的走线就应该考虑导线的电阻、电感、电容这些特性了,如果是高速PCB布线(看到有一本EMC的书上介绍:大于58MHz的信号就属于高速电路了),EMC的好坏直接影响板子的工作状态的好坏。
  EMC有两方面:一个是外界电磁波对板子的干扰;一个是板子对外界的干扰。最好在任何情况下都努力把EMI降到最低,把EMC做到最好,因为不论工作频率什么样的电路,良好的EMC只会让系统工作得更好,更强大。
  很多低频电路有时不考虑EMC性能,是因为在低频时,元器件的引脚、导线,它们的阻抗、感抗、容抗这些特性表现的不明显,对信号的传输影响不大,所以有时会被忽略。
  总之,我的拙见是:对所以等级电路都努力做好EMC,电路一定会工作的更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指的“等级”是电路的频率吗?上MHz的走线就应该考虑导线的电阻、电感、电容这些特性了,如果是高速PCB ...

学习了

网友:
欢迎身在广州的电子行业的兄弟姐妹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