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苹果高分辨率笔记本可以装WIN7系统吗

楼主:
最近准备购买苹果笔记本,其分辨率达到2560 x 1600(227 ppi),听过Win7不支持这么高的分辨率,显示非常模糊,是真的吗?有没有解决方法

网友:
好像对分辨率的支持跟系统没关,而是跟显卡有关的。

网友:
苹果系统的分辨率也达不到2560 x 1600,默认的分辨率是1280*800,只不过显示效果非常细腻。
在苹果上跑win7实际怎么样就不清楚了,没安装win7,步骤太繁琐了,懒得折腾。

网友A:
不会模糊的,只是双系统有时候开机会出现图标变大(显卡驱动的问题)苹果官网有相应的解决方案,但不是很好。我装双系统也就是试试,因为运行windows电脑发热严重,电池本来能用十多个小时(我用的air),结果只能勉强坚持3、4个小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会模糊的,只是双系统有时候开机会出现图标变大(显卡驱动的问题)苹果官网有相应的解决方案,但不是很好 ...

不会吧,那不是鸡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那不是鸡肋啊。

苹果电脑装windows系统 个人不推荐。只能说它可以运行windows,但是各方面性能包括兼容性都不是很好,不建议用装windows系统的苹果电脑干活

网友:
没办法,很多软件只支持win。。。。。。

网友:
可以装Win7,驱动合适显示就不会有问题,但不建议这么做。需要运行Win7还是去买常规笔记本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