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计算负载

楼主:
这是5V转3.3V的电路,它能带动多大负载呢?求分析原理,计算电流

网友:
计算带载能力,应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USB提供的电流能力。
   按不同USB协议,输出能力有差别。再者,引线引起的压降如果较大时,也应该考虑。
2、基极电流及管子的放大倍数,
   因为Ib = (Vusb - Vdd - Vbe ) / R1
   而输出的电流 Io = Belta * Ib
   在大电流时, Vbe不再是通常取值的0.7V
3、三极管的饱和压降
   Vce(sat)是随Ic的增加而升高的,它有可能限制输出的最大电流

以上三项,取最小值即为最大输出电流

网友:
上海唐辉电子,主营日本KDS晶振,陆海保险丝,上海贝岭IC芯片,欢迎联系合作!QQ2880328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