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串口收发的问题

楼主:
2530能发送数据到串口调试助手,但是串口台式助手发的数据却接收不到,我调试了一下,发现进步了接收中断,到底市场怎么回事呢?

网友:
你这样连代码都没有,很难回复你

网友:
恩恩,可以先发下代码看看,我相信会有大神帮你解决的,嘿嘿,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A:
这个不好说,代码看不到没法分析。

网友:
试试加载一个USB驱动吧。

网友:
现在呢?怎么样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好说,代码看不到没法分析。

楼主,怎么在zigbee定位里面,在一定时间收不到数据包,就驱动蜂鸣器响(刚入门,什么都不懂,尽量具体一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好说,代码看不到没法分析。

zigbee定位,让网关在一定时间内收不到数据包,就驱动网关的蜂鸣器响。

下面是网关主要程序:
//系统上电后,执行ZMain.c的int main()函数实现硬件的初始化,包括osal_int_disable( INTS_ALL );初始化板上硬件设置。。。当完成上述初始化时,执行osal_start_system()开始运行OSAL系统。(如下)

ZSEG int main( void )
{
      // Turn off interrupts
      osal_int_disable( INTS_ALL );

      // Initialize HAL
      HAL_BOARD_INIT();

      // Make sure supply voltage is high enough to run
      zmain_vdd_check();

      // Initialize stack memory
      zmain_ram_init();

      // Initialize board I/O
      InitBoard( OB_COLD );

      // Initialze HAL drivers
      HalDriverInit();

      // Initialize NV System
      osal_nv_init( NULL );

      // Determine the extended address
      zmain_ext_addr();

      // Initialize basic NV items
      zgInit();

      // Initialize the MAC
      ZMacInit();

   #ifndef NONWK
      // Since the AF isn't a task, call it's initialization routine
      afInit();
   #endif

   #ifdef LCD_SUPPORTED
      HalLcdInit();
   #endif
     // Initialize the operating system
      osal_init_system();

     // Allow interrupts
      osal_int_enable( INTS_ALL );

     // Final board initialization
      InitBoard( OB_READY );
     //HalLcdInit();
     // Display information about this device
      zmain_dev_info();
     /* Display the device info on the LCD */
   #ifdef LCD_SUPPORTED
      zmain_lcd_init();
   #endif

      osal_start_system(); // No Return from here
} // main()

//osal_start_system()一旦执行,就不再返回上面的main()函数。

//之后就进入下面的uint SampleApp_ProcessEvent(uint8 task_id,uint16 events),判断收到的数据包,是什么事件,该函数如下:

uint16 SampleApp_ProcessEvent( uint8 task_id, uint16 events )
{
  if ( events & SYS_EVENT_MSG )
  {
      afIncomingMSGPacket_t *MSGpkt = (afIncomingMSGPacket_t *)osal_msg_receive(
                                                             SampleApp_TaskID );

      while ( MSGpkt != NULL )
     {
              switch ( MSGpkt->hdr.event )
              {
              case KEY_CHANGE:
                handleKeys( ((keyChange_t *)MSGpkt)->state, ((keyChange_t *)MSGpkt)->keys );
                break;

             case AF_DATA_CONFIRM_CMD:
             #if !defined( RTR_NWK )
                {
                        // This message is received as a confirmation of a data packet sent.
                        // The status is of ZStatus_t type [defined in ZComDef.h]
                afDataConfirm_t *afDataConfirm = (afDataConfirm_t *)MSGpkt;

                        /* No ACK from the MAC layer implies that mobile device is out of
                 * range of most recent parent. Therefore, begin an orphan scan
                 * to try to find a former parent.
                 * NOTE: To get the fastest action in the process of finding a new
                 * parent, set the MAX_JOIN_ATTEMPTS in ZDApp.c to 1.
                 */
                        if ( afDataConfirm->hdr.status == ZMacNoACK )
                {
                  SampleApp_NoACK();
                 }
                        // Some other error -- Do something.
                        else
                        {
                         }
                        }
               #endif
                 break;

        case AF_INCOMING_MSG_CMD:
                 processMSGCmd( MSGpkt );
                break;

        case ZDO_STATE_CHANGE:
         #if defined( POWER_SAVING )
                     if ( rejoinPending )
                     {
               rejoinPending = FALSE;

                // Ok to resume power saving ops.
               SampleApp_Sleep( TRUE );
               }
         #endif
              break;

         default:
         break;
        }

       osal_msg_deallocate( (uint8 *)MSGpkt );
       MSGpkt = (afIncomingMSGPacket_t *)osal_msg_receive( SampleApp_TaskID );
     }

    // Return unprocessed events.
    return ( events ^ SYS_EVENT_MSG );
  }

  return 0;  // Discard unknown eve
}

现在就是加上逻辑功能没实现,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