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模拟+如何用好电位器?

楼主:
文章链接:deyisupport./blog/b/signalchain/archive/2013/05/14/51427.aspx 文章提到电位计的两种用途:电位器最适宜被用作分压器。电位器还可以充当可变电阻 文中推荐使用分压器的形式。这样可以避免温漂和精度问题。可能作者认为一个电位计具有相同的温度系数。然而实际情况是几乎没有人把电位计用作精密分压。在安捷伦、爱德万、福禄克、吉时利等精密测量仪器中,需要精密分压的场合,都用的低TC高精度,低老化经过筛选的金属箔或者金属膜电阻的串并联,或者定制的孪生电阻。电位计很少见到,只能作为微调使用。

网友A:
做仪器仪表电子测量系统中应该有大量使用 对了,楼主怎么知道在安捷伦、爱德万、福禄克、吉时利等精密测量仪器中,需要精密分压的场合,都用的低TC高精度?

网友:
这是篇好文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仪器仪表电子测量系统中应该有大量使用
对了,楼主怎么知道在安捷伦、爱德万、福禄克、吉时利等精密测量 ...

拆开来看就知道了撒。

找了几张精密测量仪器分压电阻的图片,都不是我拍的。每个电阻的单价都是三位数。

vishay的金封

K2002 8位半万用表的分压电阻

vishay的金封。

白色的孪生电阻,基准是LTFLU-1。

白色的孪生电阻,基准是LTFLU-1。

手持6位半。那些贴片电阻是vishay的,温漂约15ppm,淘宝单价在一两块钱一个。
后边蓝色较深的是分压电阻。
这些仪器中基本是看不到可调电阻的身影。

网友:
文中提到了电位器的温度系数。不知道当电位器用作分压计的时候,得到的分压是否还时会受到温度的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