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ate210-F/Sate210 开发板,uboot,linux kernel,roofs以及android镜像的联系

楼主:
一直喜欢看看这个嵌入式系统,bootloader,内核,文件系统以及上层UI的关系,
看看他们是怎么加载的。
在Sate210-F /Sate210 uboot里面,有如下的信息。
#define CONFIG_BOOTCOMMAND        "movi read kernel C0008000; movi read rootfs 21A00000 180000; bootm C0008000 21A00000"
这个就是uboot启动时候执行的命令。
从这个可以看出这个uboot的作用
movi read kernel C0008000; ——读内核到S5pv210 内存虚拟0xC0008000,对应物理地址应该是0x20008000
movi read rootfs 21A00000 180000;——读rootfs 到S5pv210 物理内存0x21A00000  大小为0x180000
bootm C0008000 21A00000 ——启动内核
其实就是这样,uboot 读取内核,文件系统到内存里面,然后启动内核,内核又启动文件系统。

网友:
Linux内核文件数目将近2万,除去其他构架CPU的相关文件,支持S3C2410、S3C2440,S5pv210这两款芯片的完整内核文件有1万多个。这些文件组织结构并不复杂,他们分别位于顶层目录下的17个子目录,各个目录功能独立

目录名

描述
arch
体系结构相关的代码
block
块设备的通用函数
crypto
常用加密和散列算法,还有一些压缩和CRC校验算法
Drivers
所有的设备驱动程序,里面的每一个子目录对应一类驱动程序
fs
Linux支持的文件系统的代码,每个子目录对用一种文件系统
Include
内核头文件(基本头文件、驱动或功能部件头文件等)
Init
内核的初始化代码(不是系统的引导代码)
Ipc
进程间通信的代码
Kernel
内核管理的核心代码
lib
内核用到的一些库函数代码
Mm
内存管理代码
Net
网络支持代码,每个子目录对应于网络的一个方面
Security
安全、密钥、相关代码
Sound
音频设备的驱动程序
Usr
用来制作一个压缩的cpio归档文件:initrd的镜像,他可以作为内核启动后挂接的第一个文件系统
Documentation
内核文档
Scripts
用于配置、编译内核的脚本文件

Linu内核Makefile文件分类

名称

描述
顶层Makefile
他是所有Makefile文件的核心,从总体上控制着内核的编译、连接
.config
配置文件,在配置内核时生成。所有Makefile文件都是根据.config来决定使用哪些文件
Arch/Makefile
对应体系结构的Makefile,它用来决定哪些体系结构相关的文件参与内核的生成,并提供一些规则来生成特定格式的内核镜像
Scripts/Makefile
Makefile公用的通用规则、脚本等
KbuildMakefile
各级目录下的Makefile,它们相对简单,被上一层Makefile调用编译当前目录下的文件

网友:
rootfs挂载 过程
一:前言
前段时间在编译kernel的时候发现rootfs挂载不上。相同的root选项设置旧版的image却可以。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研究了一下rootfs的挂载过程。特总结如下,希望能给这部份知识点比较迷茫的朋友一点帮助。

二:rootfs的种类
总的来说,rootfs分为两种:虚拟rootfs和真实rootfs.现在kernel的发展趋势是将更多的功能放到用户空间完成。以保持内核的精简。 虚拟rootfs也是各linux发行厂商普遍采用的一种方式。可以将一部份的初始化工作放在虚拟的rootfs里完成。然后切换到真实的文件系统.
在虚拟rootfs的发展过程中。又有以下几个版本:
initramfs:
Initramfs是在 kernel 2.5中引入的技术,实际上它的含义就是:在内核镜像中附加一个cpio包,这个cpio包中包含了一个小型的文件系统,当内核启动时,内核将这个 cpio包解开,并且将其中包含的文件系统释放到rootfs中,内核中的一部分初始化代码会放到这个文件系统中,作为用户层进程来执行。这样带来的明显 的好处是精简了内核的初始化代码,而且使得内核的初始化过程更容易定制。这种这种方式的rootfs是包含在kernel image之中的.

cpio-initrd:
cpio格式的rootfs
image-initrd:传统格式的rootfs
关于这两种虚拟文件系统的制作请自行参阅其它资料

三:rootfs文件系统的挂载过程
这里说的rootfs不同于上面分析的rootfs。这里指的是系统初始化时的根结点。即/结点。它是其于内存的rootfs文件系统。这部份之前在>和文件系统中已经分析过。为了知识的连贯性这里再重复一次。
Start_kernel()àmnt_init():
void
__init mnt_init(void)
{
……
……
init_rootfs();
init_mount_tree();
}

Init_rootfs的代码如下:
int
__init init_rootfs(void)
{
int err;

err =
bdi_init(&ramfs_backing_dev_info);
if (err)
return err;

err = register_filesystem(&rootfs_fs_type);
if (err)
bdi_destroy(&ramfs_backing_dev_info);

return err;
}
这个函数很简单。就是注册了rootfs的文件系统.
init_mount_tree()代码如下:
static
void __init init_mount_tree(void)
{
struct vfsmount *mnt;
struct mnt_namespace *ns;
struct path root;

mnt = do_kern_mount("rootfs",
0, "rootfs", NULL);
if (IS_ERR(mnt))
panic("Can/"t create
rootfs");
ns = kmalloc(sizeof(*ns), GFP_KERNEL);
if (!ns)
panic("Can/"t allocate
initial namespace");
atomic_set(&ns->count, 1);
INIT_LIST_HEAD(&ns->list);
init_waitqueue_head(&ns->poll);
ns->event = 0;
list_add(&mnt->mnt_list,
&ns->list);
ns->root = mnt;
mnt->mnt_ns = ns;

init_task.nsproxy->mnt_ns = ns;
get_mnt_ns(ns);

root.mnt = ns->root;
root.dentry = ns->root->mnt_root;

set_fs_pwd(current->fs, &root);
set_fs_root(current->fs, &root);
}
在这里,将rootfs文件系统挂载。它的挂载点默认为”/”.最后切换进程的根目录和当前目录为”/”.这也就是根目录的由来。不过这里只是初始化。等 挂载完具体的文件系统之后,一般都会将根目录切换到具体的文件系统。所以在系统启动之后,用mount命令是看不到rootfs的挂载信息的.

四:虚拟文件系统的挂载
根目录已经挂上去了,可以挂载具体的文件系统了.
在start_kernel()àrest_init()àkernel_init():
static
int __init kernel_init(void * unused)
{
……
……
do_basic_setup();
if
(!ramdisk_execute_command)
ramdisk_execute_command =
"/init";

if (sys_access((const char __user *)
ramdisk_execute_command, 0) != 0) {
ramdisk_execute_command =
NULL;
prepare_namespace();
}

/*
* Ok, we have completed the initial bootup,
and
* we/"re essentially up and running. Get rid of
the
* initmem segments and start the user-mode
stuff..
*/
init_post();
return 0;
}
do_basic_setup()是一个很关键的函数,所有直接编译在kernel中的模块都是由它启动的。代码片段如下:
static
void __init do_basic_setup(void)
{
/* drivers will send hotplug events */
init_workqueues();
usermodehelper_init();
driver_init();
init_irq_proc();
do_initcalls();
}
Do_initcalls()用来启动所有在__initcall_start和__initcall_end段的函数,而静态编译进内核的modules也会将其入口放置在这段区间里。
跟根文件系统相关的初始化函数都会由rootfs_initcall()所引用。注意到有以下初始化函数:
rootfs_initcall(populate_rootfs);
也就是说会在系统初始化的时候会调用populate_rootfs进行初始化。代码如下:
static
int __init populate_rootfs(void)
{
char *err = unpack_to_rootfs(__initramfs_start,
__initramfs_end - __initramfs_start, 0);
if (err)
panic(err);
if (initrd_start) {
#ifdef
CONFIG_BLK_DEV_RAM
int fd;
printk(KERN_INFO
"checking if image is initramfs...");
err = unpack_to_rootfs((char
*)initrd_start,
initrd_end -
initrd_start, 1);
if (!err) {
printk(" it
is/n");
unpack_to_rootfs((char
*)initrd_start,
initrd_end
- initrd_start, 0);
free_initrd();
return 0;
}
printk("it isn/"t (%s);
looks like an initrd/n", err);
fd = sys_open("/initrd.image",
O_WRONLY|O_CREAT, 0700);
if (fd >= 0) {
sys_write(fd, (char
*)initrd_start,
initrd_end
- initrd_start);
sys_close(fd);
free_initrd();
}
#else
printk(KERN_INFO
"Unpacking initramfs...");
err = unpack_to_rootfs((char
*)initrd_start,
initrd_end -
initrd_start, 0);
if (err)
panic(err);
printk(" done/n");
free_initrd();
#endif
}
return 0;
}
unpack_to_rootfs:顾名思义就是解压包,并将其释放至rootfs。它实际上有两个功能,一个是释放包,一个是查看包,看其是否属于cpio结构的包。功能选择是根据最后的一个参数来区分的.
在这个函数里,对应我们之前分析的三种虚拟根文件系统的情况。一种是跟kernel融为一体的initramfs.在编译kernel的时候,通过链接脚 本将其存放在__initramfs_start至__initramfs_end的区域。这种情况下,直接调用unpack_to_rootfs将其释 放到根目录.如果不是属于这种形式的。也就是__initramfs_start和__initramfs_end的值相等,长度为零。不会做任何处理。 退出.

对应后两种情况。从代码中看到,必须要配制CONFIG_BLK_DEV_RAM才会支持image-initrd。否则全当成cpio-initrd的形式处理。
对于是cpio-initrd的情况。直接将其释放到根目录。对于是image-initrd的情况。将其释放到/initrd.image.最后将initrd内存区域归入伙伴系统。这段内存就可以由操作系统来做其它的用途了。
接下来,内核对这几种情况又是怎么处理的呢?不要着急。往下看:

回到kernel_init()这个函数:
static
int __init kernel_init(void * unused)
{
…….
…….
do_basic_setup();

/*
* check if there is an early userspace
init.  If yes, let it do all
* the work
*/

if (!ramdisk_execute_command)
ramdisk_execute_command =
"/init";

if (sys_access((const char __user *)
ramdisk_execute_command, 0) != 0) {
ramdisk_execute_command =
NULL;
prepare_namespace();
}

/*
* Ok, we have completed the initial bootup,
and
* we/"re essentially up and running. Get rid of
the
* initmem segments and start the user-mode
stuff..
*/
init_post();
return 0;
}
ramdisk_execute_command:在kernel解析引导参数的时候使用。如果用户指定了init文件路径,即使用了“init=”,就会将这个参数值存放到这里。
如果没有指定init文件路径。默认为/init
对应于前面一段的分析,我们知道,对于initramdisk和cpio-initrd的情况,都会将虚拟根文件系统释放到根目录。如果这些虚拟文件系统里有/init这个文件。就会转入到init_post()。
Init_post()代码如下:
static
int noinline init_post(void)
{
free_initmem();
unlock_kernel();
mark_rodata_ro();
system_state = SYSTEM_RUNNING;
numa_default_policy();

if (sys_open((const char __user *)
"/dev/console", O_RDWR, 0)
(void) sys_dup(0);
(void) sys_dup(0);

if (ramdisk_execute_command) {
run_init_process(ramdisk_execute_command);
printk(KERN_WARNING
"Failed to execute %s/n",
ramdisk_execute_command);
}

/*
* We try each of these until one succeeds.
*
* The Bourne shell can be used instead of init
if we are
* trying to recover a really broken machine.
*/
if (execute_command) {
run_init_process(execute_command);
printk(KERN_WARNING
"Failed to execute %s.  Attempting
"
"defaults.../n",
execute_command);
}
run_init_process("/sbin/init");
run_init_process("/etc/init");
run_init_process("/bin/init");
run_init_process("/bin/sh");

panic("No init found.  Try passing init= option to kernel.");
}
从代码中可以看中,会依次执行指定的init文件,如果失败,就会执行/sbin/init, /etc/init,, /bin/init,/bin/sh
注意的是,run_init_process在调用相应程序运行的时候,用的是kernel_execve。也就是说调用进程会替换当前进程。只要上述任意一个文件调用成功,就不会返回到这个函数。如果上面几个文件都无法执行。打印出没有找到init文件的错误。
对于image-hdr或者是虚拟文件系统中没有包含 /init的情况,会由prepare_namespace()处理。代码如下:
void
__init prepare_namespace(void)
{
int is_floppy;

if (root_delay) {
printk(KERN_INFO
"Waiting %dsec before mounting root device.../n",
root_delay);
ssleep(root_delay);
}

/* wait for the known devices to
complete their probing */
while (driver_probe_done() != 0)
msleep(100);

//mtd的处理
md_run_setup();

if (saved_root_name[0]) {
root_device_name =
saved_root_name;
if
(!strncmp(root_device_name, "mtd", 3)) {
mount_block_root(root_device_name,
root_mountflags);
goto out;
}
ROOT_DEV =
name_to_dev_t(root_device_name);
if (strncmp(root_device_name,
"/dev/", 5) == 0)
root_device_name +=
5;
}

if (initrd_load())
goto out;

/* wait for any asynchronous scanning
to complete */
if ((ROOT_DEV == 0) &&
root_wait) {
printk(KERN_INFO
"Waiting for root device %s.../n",
saved_root_name);
while (driver_probe_done() !=
0 ||
(ROOT_DEV =
name_to_dev_t(saved_root_name)) == 0)
msleep(100);
}

is_floppy = MAJOR(ROOT_DEV) ==
FLOPPY_MAJOR;

if (is_floppy && rd_doload
&& rd_load_disk(0))
ROOT_DEV = Root_RAM0;

mount_root();
out:
sys_mount(".", "/",
NULL, MS_MOVE, NULL);
sys_chroot(".");
}
这里有几个比较有意思的处理,首先用户可以用root=来指定根文件系统。它的值保存在saved_root_name中。如果用户指定了以mtd开始的字串做为它的根文件系统。就会直接去挂载。这个文件是mtdblock的设备文件。
否则将设备结点文件转换为ROOT_DEV即设备节点号
然后,转向initrd_load()执行initrd预处理后,再将具体的根文件系统挂载。
注意到,在这个函数末尾。会调用sys_mount()来移动当前文件系统挂载点到”/”目录下。然后将根目录切换到当前目录。这样,根文件系统的挂载点就成为了我们在用户空间所看到的”/”了.
对于其它根文件系统的情况,会先经过initrd的处理。即
int
__init initrd_load(void)
{
if (mount_initrd) {
create_dev("/dev/ram",
Root_RAM0);
/*
* Load the initrd data into /dev/ram0. Execute
it as initrd
* unless /dev/ram0 is supposed to be our
actual root device,
* in that case the ram disk is just set up
here, and gets
* mounted in the normal path.
*/
if (rd_load_image("/initrd.image")
&& ROOT_DEV != Root_RAM0) {
sys_unlink("/initrd.image");
handle_initrd();
return 1;
}
}
sys_unlink("/initrd.image");
return 0;
}
建立一个ROOT_RAM)的设备节点,并将/initrd/.image释放到这个节点中,/initrd.image的内容,就是我们之前分析的image-initrd。
如果根文件设备号不是ROOT_RAM0( 用户指定的根文件系统不是/dev/ram0就会转入到handle_initrd()
如果当前根文件系统是/dev/ram0.将其直接挂载就好了。

handle_initrd()代码如下:
static
void __init handle_initrd(void)
{
int error;
int pid;

real_root_dev =
new_encode_dev(ROOT_DEV);
create_dev("/dev/root.old", Root_RAM0);
/* mount initrd
on rootfs/" /root */
mount_block_root("/dev/root.old",
root_mountflags & ~MS_RDONLY);
sys_mkdir("/old", 0700);
root_fd = sys_open("/", 0,
0);
old_fd = sys_open("/old", 0,
0);
/* move initrd over / and chdir/chroot
in initrd root */
sys_chdir("/root");
sys_mount(".", "/",
NULL, MS_MOVE, NULL);
sys_chroot(".");

/*
* In case that a resume from disk is carried
out by linuxrc or one of
* its children, we need to tell the freezer
not to wait for us.
*/
current->flags |= PF_FREEZER_SKIP;

pid = kernel_thread(do_linuxrc,
"/linuxrc", SIGCHLD);
if (pid > 0)
while (pid != sys_wait4(-1,
NULL, 0, NULL))
yield();

current->flags &=
~PF_FREEZER_SKIP;

/* move initrd to rootfs/" /old */
sys_fchdir(old_fd);
sys_mount("/", ".",
NULL, MS_MOVE, NULL);
/* switch root and cwd back to / of
rootfs */
sys_fchdir(root_fd);
sys_chroot(".");
sys_close(old_fd);
sys_close(root_fd);

if (new_decode_dev(real_root_dev) ==
Root_RAM0) {
sys_chdir("/old");
return;
}

ROOT_DEV = new_decode_dev(real_root_dev);
mount_root();

printk(KERN_NOTICE "Trying to move
old root to /initrd ... ");
error = sys_mount("/old",
"/root/initrd", NULL, MS_MOVE, NULL);
if (!error)
printk("okay/n");
else {
int fd =
sys_open("/dev/root.old", O_RDWR, 0);
if (error == -ENOENT)
printk("/initrd
does not exist. Ignored./n");
else
printk("failed/n");
printk(KERN_NOTICE
"Unmounting old root/n");
sys_umount("/old",
MNT_DETACH);
printk(KERN_NOTICE
"Trying to free ramdisk memory ... ");
if (fd
error = fd;
} else {
error =
sys_ioctl(fd, BLKFLSBUF, 0);
sys_close(fd);
}
printk(!error ?
"okay/n" : "failed/n");
}
}
先将/dev/ram0挂载,而后执行/linuxrc.等其执行完后。切换根目录,再挂载具体的根文件系统.
到这里。文件系统挂载的全部内容就分析完了.

五:小结
在本小节里。分析了根文件系统的挂载流程。并对几个虚拟根文件系统的情况做了详细的分析。理解这部份,对我们构建linux嵌入式开发系统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
那么Linux内核和Android什么关系?Linux内核是怎样引导起Android呢?本文进行简单的描述。 Android虽然建立在Linux内核之上,但是他对内核进行了一些扩展,增加了一些驱动。比如Binder,loger等等驱动。可以拿Android内核代码和其Baseline版本进行对比。可以看到Android对Linux内核的所有扩展。 熟悉Linux启动的朋友知道,首先Linux引导完成之后,会启动用户态的init进程(pid为0),这个进程在整个系统运行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你对init进程不了解请查相关资料。init完成系统的初始化工作,然后进入shell,接收用户的输入。 Android启动也没有什么神秘的,就是用自己的init进程替换了Linux内核的init进程,完成自己初始化工作(设备,文件系统等等初始化)。然后启动自己的虚拟机,程序等等的东西。Android的init进程的代码位于system/core/init/init.c下面,可以去查看其源码,来了解Android启动详细流程。Android启动流程的资料网上已经比较多,这里就不赘述了。 可以看到 ...

网友:
你的头像也忒猛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