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3 8GB DDR3 内存编译Sate210-F DIY 开发板android4.0居然要135分钟,咋这么耗内存呢

楼主:
虚拟机,我以为会编译不了呢,没想到还是搞定了!
等了好久,VMware+ubuntu 64 bit 12.04 好卡,好卡啊。
Created filesystem with 894/16384 inodes and 36962/65536 blocks
Install system fs image: out/target/product/smdkv210/system.img
out/target/product/smdkv210/system.img+ total size is 268435456
Copying: out/target/common/obj/APPS/android.core.tests.libcore.package.sun.no-core-tests-res_intermediates/noproguard.classes.dex
target Package: android.core.tests.libcore.package.sun.no-core-tests-res (out/target/product/smdkv210/obj/APPS/android.core.tests.libcore.package.sun.no-core-tests-res_intermediates/package.apk)
'out/target/common/obj/APPS/android.core.tests.libcore.package.sun.no-core-tests-res_intermediates/classes.dex' as 'classes.dex'...
Add resources to package (out/target/product/smdkv210/obj/APPS/android.core.tests.libcore.package.sun_intermediates/package.apk)
# javalib.jar should only contain .dex files, but the harmony tests also include
# some .class files, so get rid of them
Total compile time is 135 minutes
ok success !!!
root@linux-virtual:/IData/S5PV210/android#

网友A:
虚拟机本身就占用了大量内存资源和CPU资源,在虚拟机下编译可以是可以,付出时间代价是必然的。经常编译的话,还是直接安装适当版本的Linux操作系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虚拟机本身就占用了大量内存资源和CPU资源,在虚拟机下编译可以是可以,付出时间代价是必然的。经常编译的 ...

是的,最好直接装一个专门用来编译,然后访问就可以了。O(∩_∩)O~。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最好直接装一个专门用来编译,然后访问就可以了。O(∩_∩)O~。

可以做成双系统启动。